關於交流電的量測?

楼主(2017-07-31):
問個蠢問題 ...
在圖上箭頭所指的地方使用電表量測
會得出多少電壓呢?
會是220V嗎?
這種220V能夠使用嗎?
還是我的電表會直接燒掉 ...

网友:
只量一條電線並不會有電壓(0V),要有2條電線,且構成迴路
因為是0V 所以電表不會燒,220V電器亦無法使用

网友:
這問題好像科普問題
一隻鳥站在戶外電桿的電線上
請問鳥為什麼沒事 ?
雷同嗎 ?

网友:
這不是在同一條線上嗎?

网友:
怕會燒掉,先用750v量

网友:
畫的容易觀念錯誤鬧笑話

建議拍照
1.你要量的110在哪裡
2.你的量具

网友A:
要看你上端那條進來的線 源頭是甚麼電的
單向220V 是還好  如果是火線 那條有110V的電 赤腳去摸會觸電  水線是0V 赤腳去摸不會有事
三相三線220V 那就沒水線了 有2條火線 那2條有110V的電 赤腳去摸會觸電 如果是中性線那條會比較嚴重 那條是190V的 赤腳去摸到 那無可議知

怕電表燒了 家庭電壓一般轉到AC250V去量應該都沒事 如果還怕能切到AC750去量

网友:
  其實, 這圖很像用 AC110V 延長線接在壁插, 然後用電表 AC 檔紅黑棒接延長線上兩組不同孔的火線.

  應該無壓降, 量不出電壓吧!

网友:
若那2點有接負載,電流在線上產生壓降,是可以量出一點點壓差。

网友:
能在畫詳細嗎?負載.電源?

网友:
會問這樣子的問題 , 是因為你對[電壓] 的定義不清楚 !!

建議你直接上網查一下有關 [電壓] 的定義 !!

何謂電壓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上端那條進來的線 源頭是甚麼電的
單向220V 是還好  如果是火線 那條有110V的電 赤腳去摸會觸電  水 ...

八成 是 你提到意題的之一....射後不理型....

http://bbs.pigoo.com/thread-6520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