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E248WFP 垂直線

楼主(2017-07-31):
垂直亮線

垂直亮線

請問一下,用了許久的24吋液晶螢幕

型號: dell (E248WFP)  出現了這種情形 還有救嗎?

拆殼後~與內部螺絲發現電容都好好的

不知道哪裡出現問題~~想來這裡問一下維修高手~這樣情形是否該棄修?

网友:
先將邏輯板連到面板的排線做清潔 看是不是有改善 沒改善那面板可能壽命到了

楼主:
有用酒精擦過 沒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酒精擦過 沒有用~~~

有擦得亮亮的嗎 ?
我是都用橡皮擦 從上端推到尾端去 才不會尾端銅箔翹起 邏輯版這邊 跟 面板那邊都要擦的亮亮的

楼主:
拆開面板那裝著面板的殼,四個排線都壓一壓,看看有沒有好一點,結果還是一樣,因該面板問題機率很大,以拿去回收場了,只賣20元 悲劇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開面板那裝著面板的殼,四個排線都壓一壓,看看有沒有好一點,結果還是一樣,因該面板問題機率很大,以拿 ...

要是我把電子零件留下來殺肉用,賣了可惜

网友:
真是可惜,只值20塊

网友:
沒關係...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我現在是用37寸的電視當電腦螢幕用. 省錢又可以看電視. 提供你做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