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HMT8586熱風槍休眠

楼主(2017-07-31):
HMT8586使用上會有個問題,他只能向下吹不能倒著吹,要拆燈珠的時候真惱人,

所以就把它拆開加個開關,手上只有搖頭開關先頂著用,不過還真不知道要怎麼把它固定好

网友:
用水銀開關控制

你也不必裝搖頭切換開關 拉線後直接焊上水銀開關 焊點處套上熱縮管 平常時尖端一樣朝電線端固定向下吹 要往上吹時 尖端調往出風口端 應該還比較方便 因向下吹時放回風槍座就 休眠

网友A:
建議改「磁簧開關」 ,風槍架左右黏上強力磁鐵。
我記得論壇中有相關的文章。
這樣真的很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改「磁簧開關」 ,風槍架左右黏上強力磁鐵。
我記得論壇中有相關的文章。
這樣真的很醜... ...

哈哈哈  我也覺得很醜
原來叫磁簧開關,之前用過這種熱風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我也覺得很醜
原來叫磁簧開關,之前用過這種熱風槍

熱風槍把電容吹爆
這篇有提到,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B:
我有一個想法,為什麼不直接,接通,要靠開關切換呢,是因為散熱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個想法,為什麼不直接,接通,要靠開關切換呢,是因為散熱嗎

開路是工作
短路是休眠

而且進入休眠時,會送風把溫度慢慢降低,壽命會比直接斷電來得長

楼主:
東西到了,趕緊裝上去
把磁鐵吸在架子的下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東西到了,趕緊裝上去
把磁鐵吸在架子的下方

怎麼沒有加熱縮套管,
金屬部位.
磁簧開關怕摔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麼沒有加熱縮套管,
金屬部位.
磁簧開關怕摔到.

有喔~~拍照的時候還沒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東西到了,趕緊裝上去
把磁鐵吸在架子的下方

看不出來磁鐵在哪裡耶...是我眼花了嗎?

网友D:
你貼的這個就叫水銀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來磁鐵在哪裡耶...是我眼花了嗎?

是吸在L鐵的上面跟塑膠架子中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貼的這個就叫水銀開關

恩!我就是有點不太懂第三張照片換搖頭開關
第二張的水銀開關的關聯性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我就是有點不太懂第三張照片換搖頭開關
第二張的水銀開關的關聯性為何? ...

原本裡面是用水銀開關,不能倒過來使用所以有點困擾
搖頭開關是...當時後手上只有這種開關,現在已經換成磁簧開關

网友D:
其實要怎麼改沒關係!不過原先的保護概念要保留下來,跟大家講一個例子,今天我收到一台會員寄來的HMT8586,大家先看一下︰

下圖是我旋開手柄前端套環後的情形,大家注意看塑膠與發熱芯金屬部份已經熔解了。

我要分開還分不開哩!

只能暴力分開,結果就變成下圖這樣了。

這台HMT8586 在主機面板上有兩個開關,一個是熱風槍的ON/OFF,另一個是恆溫烙鐵的ON/OFF,熱風槍它設計當槍口朝上時,手柄裡面的水銀開關會藉由ON/OFF 訊號命令主機關閉加熱芯電源,但是風扇持續運作把發熱芯的餘熱吹走,好像是設計低於100度時才會停止風扇,這位會員因為沒有經驗,當手柄的溫度還很高時去關閉熱風槍的開關,結果發熱芯雖然不再加熱,但是風扇也停了,發熱芯的餘熱還很高無法送出,結果發熱芯的金屬部份都燒成紅色,結果就是如照片所示這樣了。

千萬要記得熱風槍還有餘熱時不要去關閉熱風槍的開關(或關閉電源),不然悲劇就產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我就是有點不太懂第三張照片換搖頭開關
第二張的水銀開關的關聯性為何? ...

在這台熱風槍的手柄中有一個水銀開關,它的功能簡單說就是在檢測手柄的角度,只要手柄向上一個角度以上,這個水銀開關就會命令主機停止對熱風槍的發熱芯加熱,ArmsCastle 改開關就是想自己決定熱風槍的使用角度。

网友D:
對了!水銀開關其實壽命都不高,有需要可以買滾珠開關來取代,裝好後記得要再喬一下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要怎麼改沒關係!不過原先的保護概念要保留下來,跟大家講一個例子,今天我收到一台會員寄來的HMT8586 ...

恩!以前的投影機也是如此
因為燈泡的高溫
也是關機後不能馬上拔插頭
必須讓風扇運轉停止才能把插頭拔掉
現在的投影機就不知如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其實要怎麼改沒關係!不過原先的保護概念要保留下來,跟大家講一個例子,今天我收到一台會員寄來的HMT8586 ...

這個案例,我覺得有點詭異

以這類型的風槍,450度基本上就是極限,雖然可提到500度+

要把發熱芯的金屬部份都燒成紅色,除了要超過500度以上,搞不好是調到600度以上

但是~只要你超過五百度,不用三秒因該就會立刻冒煙(雲母片,撐不住),但是也不會把金屬部分燒成紅色

通常這時看到冒煙~就算你緊急斷電放著,也不會導致把金屬燒成紅色.

我個人是推測,是開超高過500度去work至少有三分鐘以上

不然~熱風槍管要烤紅,我還真沒見過~~~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這個案例,我覺得有點詭異

以這類型的風槍,450度基本上就是極限,雖然可提到500度+

http://bbs.pigoo.com/thread-42364-1-1.html

這台是風扇故障,不只發紅,還噴出火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要怎麼改沒關係!不過原先的保護概念要保留下來,跟大家講一個例子,今天我收到一台會員寄來的HMT8586 ...

這麼好.還包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對了!水銀開關其實壽命都不高,有需要可以買滾珠開關來取代,裝好後記得要再喬一下角度。 ...

想請問大家不知道在處理這種含水銀零件的時候,都會丟到哪裡去呢?

大公司應該都會請專門的處理,但個人的話就煩腦了
直接丟棄想到那水銀會造成的污染(水鍊食物鏈很快地又會回到大家子孫的嘴巴裡)就不敢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請問大家不知道在處理這種含水銀零件的時候,都會丟到哪裡去呢?

大公司應該都會請專門的處理,但個人 ...

應該是回收車吧!之前水銀溫度計、清潔隊有特別在回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thread-42364-1-1.html

這台是風扇故障,不只發紅,還噴出火來...... ...

Soga , 有聽友人提過,這類熱風槍,一旦內部小風扇掛點,很容易就燒壞

网友:
引用 网友F:
Soga , 有聽友人提過,這類熱風槍,一旦內部小風扇掛點,很容易就燒壞

不是只有這類熱風槍有這種情形,而是幾乎所有的熱風槍都有這種情形,我以前有一台氣汞式 也曾發生過氣汞壞了,整支發熱芯管烤紅的情形,我在大陸也聽過返修台風扇故障的慘劇,使用這類工具跟開車一樣,自己每天開的車有一點不對就會發覺出來,但是也有人渾然未知,這就是"專業的敏銳度",使用熱風槍時一定要注意風扇是否轉動,而且避免在風扇很低速的轉速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