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dvd-a330 不讀碟

楼主(2017-08-01):
老機約10幾20年,現在用來聽Cd 音質很不錯,約一年前更換了雷射頭ved0378,這一年來機使用每隔約十幾或二十日後就不讀碟,總是要用棉花捧清潔雷射頭就沒事,請問雷射頭要調整功率嗎?
請各位指教謝謝

网友A:
調整需要功率錶
一般來說還是換新才能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調整需要功率錶
一般來說還是換新才能解決

你好
雷射頭買了不是很久,之前更換了總是使用每十幾日就讀不到碟,清潔完光頭就沒事
雷射頭可變阻調低少少電阻值這樣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雷射頭買了不是很久,之前更換了總是使用每十幾日就讀不到碟,清潔完光頭就沒事
雷射頭可變阻調低少少 ...

一般來說雷射功率有一定標準
如果調不到就是壞了
你沒測試的儀器就只能碰運氣
如果調很多雷射頭就是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來說雷射功率有一定標準
如果調不到就是壞了
你沒測試的儀器就只能碰運氣

沒辦法都要試一試調,先用表量原本VR電阻值,然後調少100歐試試

网友B:
這種DVD的比較麻煩,因為它CD DVD調整功率是分開的,以前DVD 光碟機挑片時,先是清潔雷射頭,無效再分別調整,先用奇異筆做記號,稍微動一下就好,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DVD的比較麻煩,因為它CD DVD調整功率是分開的,以前DVD 光碟機挑片時,先是清潔雷射頭,無效再分別調 ...

DVD 雷射頭 功率只有一個VR調整,找不到有另一個VR

网友:
只有一個調整的就更容易了,大膽的調下去吧,在壞也是不能讀取而已。

网友:
試試檢測電供, 這問題疑似電供供電不正常所引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DVD 雷射頭 功率只有一個VR調整,找不到有另一個VR

死馬當活馬醫, 微調一次測試一次, 每次微調不超過兩張 A 四紙的厚度, 向左或向右調要慢慢微調測試才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馬當活馬醫, 微調一次測試一次, 每次微調不超過兩張 A 四紙的厚度, 向左或向右調要慢慢微調測試才能知 ...

你好
量了原來Vr 值微調低了100歐阻值,機用了約一星期讀碟正常,但要用多約10天先知是否正常,因之前每用10多天就完全讀不到碟,總是要用棉花捧清潔雷射頭就沒事。
還想問雷射頭調了 vr阻值音質會改變嗎?

网友:
用電表量阻值,記下來就行了。
調整了多少,也是用電表記阻值。
當然,劃一下再量阻值更好,雙重確認。

楼主:
用表量了雷射頭功率VR是2.23K,調整到2.12K,機用了二星期,讀碟完全正常,不需十幾天又要清潔雷射頭。
請問各位調整功率音質會改變嗎?

楼主(2017-09-12):
RE: panasonic dvd-a330 不讀碟(已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