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組合式音響 DC-MM5000 可變電阻更換

楼主(2017-08-01):
上一篇被收至回收區,http://bbs.pigoo.com/thread-65256-1-1.html
看版規應該是 -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再有誤請告知,感謝 !

家中一台10年的音響最近拿出來讓小朋友聽歌,但是可變電阻有問題會突然沒有聲音
音響內的可變電組和電子材料買的不一樣

1.請教音響內這個可變電阻要去那裡買?
2.可以短路模式讓他直接最大聲,我再外接電腦喇叭調整 ...
3.一孔銅泊焊壞了,要跳線 ... 熱心版友lkkseemi  大 提供可跳到左邊102電阻下側(不知是圖中那顆綠色X6102)

音響機板正面照01

音響機板正面照02

音響機板背面照

一孔銅泊焊壞了,跳線至 左邊102電阻下側

网友A:
網上可以找到它的 Service Manual
https://www.manualslib.com/manual/692526/Sanyo-Dc-Mm5000-Xe.html
http://diagramas.diagramasde.com/audio/Sanyo_DC-MM5000.pdf

其中有電路圖也有PCB圖面
那顆S6001 標示為 SWITCH,ROTARY(ENCODER), 不是可變電阻

网友B:
一孔銅泊焊壞了,跳線至 左邊102電阻下側歐>>>會錯意了 !
S6001下面銅箔接點斷的重新整理 。

lazy104大大 分享電路圖S6001  (2、3)導通轉大聲 。(2、1)導通轉小聲 。

楼主:
lazy104大 ,你好 ! 感謝熱心提供電路圖

紙本電路圖

實體電路圖

電路圖標示為R6112 1K,但是實際為J6106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孔銅泊焊壞了,跳線至 左邊102電阻下側歐>>>會錯意了 !
S6001下面銅箔接點斷的重新整理 。

lkkseemi大,左邊102電阻找到了。我試著把S6001  (2、3)短路,應該能解決我的問題。感謝熱心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上可以找到它的 Service Manual
https://www.manualslib.com/manual/692526/Sanyo-Dc-Mm5000-Xe.html
htt ...

lazy104大 ,你好!SWITCH,ROTARY(ENCODER)已找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lkkseemi大,左邊102電阻找到了。我試著把S6001  (2、3)短路,應該能解決我的問題。感謝熱心幫忙!

零件位置圖:

lazy104大大 分享電路圖
S6001  (2、3)導通轉大聲 。(2、1)導通轉小聲 。

网友C:
參考看看
https://goo.gl/oDL4gV
把編碼器拆開, 清潔, 裡面只是兩個特殊設計的開關
如果清理完都不行, 就是 IC 壞了.

网友:
請試試xiaolaba大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zy104大大 分享電路圖
S6001  (2、3)導通轉大聲 。(2、1)導通轉小聲 。

lkkseemi 大 , 問題已經解決 ! 感謝lkkseemi大協助教學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看看
https://goo.gl/oDL4gV
把編碼器拆開, 清潔, 裡面只是兩個特殊設計的開關

xiaolaba 大 . 你好 ... 清潔過還是不行 ... 最後短路靠外接電腦喇叭調整 ... 問題已解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