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oma OP255ST奧圖碼投影機換酷幣

楼主(2017-08-01):
單機一台.可開機.不知好壞.不會使用.要玩的標去玩看看.宅配運費100.(沒空測試.請自己判斷維修)

截止日期為8/4星期五.21:00

或老大教室有需要.直接捐獻.

网友:
頭香
30酷幣

网友A:
是有會員告訴我未來開研習會需要投影機,我問他說不可以用一台電視取代?其實我搞不太清楚用投影機跟用電視有沒有什麼差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會員告訴我未來開研習會需要投影機,我問他說不可以用一台電視取代?其實我搞不太清楚用投影機跟用電視 ...

人多場地大這兩個因素就需要投影機
把影像投向高處用雷射筆指引教學位置
電視影像解析度高但是後面的人會看不到

网友:
這一台流明2500,在大空間可能要拉窗簾關電燈,不然可能看不清楚。液晶電視的好處是亮度夠,可以不用關燈,就可以看得到。

网友:
40酷幣,大家往上加

网友B:
50酷幣

把牆刷白就能當布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酷幣

把牆刷白就能當布幕了

布幕還是有差的!

楼主:
今晚結標

目前最高標

葉坦克大50酷幣

网友:
出55酷幣

网友:
希望他還能用

60酷幣

楼主:
葉坦克大60酷幣得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