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兆赫 LM3738 畫面異常

楼主(2017-08-01):
兆赫 LM3738畫面異常偏白

畫面偏白

畫面偏白

銘牌:今天主角

銘牌:今天主角

電源板還頭好壯壯

電源板還頭好壯壯

面板

面板

邏輯板

邏輯板

把AS-15請下來

把AS-15請下來

要把AS-15請回去,老花眼折騰了好久才把他請回去,焊得很醜

要把AS-15請回去,老花眼折騰了好久才把他請回去,焊得很醜

上機測試

上機測試

网友:
焊的醜或漂亮 無關緊要
最要緊是 不要短路到 腳位接觸良好 才要緊

网友A:
要把AS-15請回去,老花眼折騰了好久才把他請回去,焊得很醜...........有一個新的焊接方法. 提供您作參考....

第一個把板子下面加熱到攝氏150度. 後塗上焊錫膏, 然後上面加熱到攝氏240度. 這時候拿鑷子把IC輕輕的放上去. 自己就會歸位了. 冷卻後即可.

漂移自動定位功夫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把AS-15請回去,老花眼折騰了好久才把他請回去,焊得很醜...........有一個新的焊接方法. 提供您作參考.... ...

恩!這個讚~~~我又進步了
之前銲AS15都嘛要請出200倍放大鏡
不然就跟瞎子一樣

网友:
上次焊AS-15HF 中間有散熱片
用一支60瓦烙鐵 對位對到眼睛快瞎掉
對準就好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把AS-15請回去,老花眼折騰了好久才把他請回去,焊得很醜...........有一個新的焊接方法. 提供您作參考.... ...

漂移自動定位大法 真是厲害的功夫
可是........
我也是老花眼 手又有一些抖 怕要一次放準 難如登天

能不能 換個方法
先把機板固定在迴焊台上 機板先上錫膏在放上IC對準後 低部先調溫加熱到150度約一分鐘後 再上部加熱 可行嗎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漂移自動定位大法 真是厲害的功夫
可是........
我也是老花眼 手又有一些抖 怕要一次放準 難如登天

(先把機板固定在迴焊台上 機板先上錫膏在放上IC對準後 低部先調溫加熱到150度約一分鐘後 再上部加熱 可行嗎 ?)....................................是啊~我就是這樣做的  反正都是會漂移的. 就像人家在焊手機IC一樣. 你用牙籤輕輕的推一下, IC又會回到定點. 很好玩! 因為表面張力的關係.

可不可以請教樓主一個問題? 就是你知道為什麼這個AS-15會壞掉嗎?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散熱的原因!

如果是的話. 那你有把方格的散熱銅箔焊上去嗎? 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你只焊接IC的周圍而中間沒有焊接的話. 是不是會有散熱的問題呢? 那不是比原廠商做得更有問題嗎! 快看看. IC背面PCB有沒有通孔. 可以補焊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機板固定在迴焊台上 機板先上錫膏在放上IC對準後 低部先調溫加熱到150度約一分鐘後 再上部加熱 可行 ...

請問有影片可以學習嗎??

网友:
請問有影片可以學習嗎??..............請問一下? 你是指...(新)教育的影片...還是...

不要小看他!!! 此人功夫了得...全部他就用工業用的熱風槍而已.   然而, 他的攝影技術有待改進加強..
BGA soldering P_07 heat gun solder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qZVbyUfMuk

在3:22 的時候 漂移定位神功大法............自從我煉了此功夫以後...每一次有焊BGA IC ....我都會用東西搓一搓很好玩~ BGA IC又自己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AS-15請回去,老花眼折騰了好久才把他請回去,焊得很醜...........有一個新的焊接方法. 提供您作參考.... ...

Peter大大:感謝您的好方法,下次有機會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機板固定在迴焊台上 機板先上錫膏在放上IC對準後 低部先調溫加熱到150度約一分鐘後 再上部加熱 可行 ...

Peter大感謝細心教導,我再拆開來瞧瞧,補救一下~

网友C: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可不可以請您........下一次換一個台詞. 才有新鮮感...先謝謝了.  從我來到現在....都沒有改變過!

而且....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這逗點後面好像要空一格?   愛心的建議哦..... 雖然我的中文快忘光了.

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把AS-15請回去,老花眼折騰了好久才把他請回去,焊得很醜...........有一個新的焊接方法. 提供您作參考.... ...

請問 peter5438兄
因為看到上下都需要加熱
那是否要準備2隻熱風槍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請問 peter5438兄
因為看到上下都需要加熱
那是否要準備2隻熱風槍呢?

   早期我就是用兩隻熱風槍. 一隻直放在桌子底下. 然後在桌子打一個方洞. 您可以可用調溫電熱鍋比較省空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請您........下一次換一個台詞. 才有新鮮感...先謝謝了.  從我來到現在....都沒有改變過!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小弟窮詞,但內心十分感謝n_116|

网友:
焊的回去,也是很厲害,而且又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請問 peter5438兄
因為看到上下都需要加熱
那是否要準備2隻熱風槍呢?

sa2086他有說:「機板固定在迴焊台」,迴焊台(就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把AS-15請回去,老花眼折騰了好久才把他請回去,焊得很醜...........有一個新的焊接方法. 提供您作參考.... ...

請問 錫膏跟錫油,就不一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我就是用兩隻熱風槍. 一隻直放在桌子底下. 然後在桌子打一個方洞. 您可以可用調溫電熱鍋比較省 ...

感謝peter5438兄
所給的寶貴建議

网友F:
不用這麼麻煩喔,怎麼吹下來,就怎麼吹回去,很容易的,吹下來之後盤面先清潔,再上點焊油(不要太多淺淺一層就好)晶片定位好之後,吹下來多少溫度,吹回去就用多少溫度風速調小,目視錫發亮就是錫溶,晶片會向下塌,就可以收工了多練幾次你會得心應手的~
PS.如果晶片拆下盤面的錫有不平整的情況,一樣加點焊油用風槍吹熔自然就會平整好放置IC
    另外拆AS15,用夾子不好用,可以找一段電線拆裏面的多心線,取一根挷在AS-15四個角中隨便一角,在吹熔AS15時就可以很方便取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把AS-15請回去,老花眼折騰了好久才把他請回去,焊得很醜...........有一個新的焊接方法. 提供您作參考.... ...

多谢提供指教!

很可惜无法看到你提供的视频:

我今天换一片,老眼昏花,要请修手机师傅帮忙,惭愧!

网友:
引用 网友E:
sa2086他有說:「機板固定在迴焊台」,迴焊台(就貴了)

可能還是要看個人需求
在維修方面還是迴焊台比較好用

兩隻熱風槍這可能没那麼好控制

网友:
感謝 jason5553 兄
剛好看到 jason5553 兄 維修範例
小弟之前也有一台液晶螢幕過亮的問題

今日拜讀了 jason5553 兄 維修範例
讓小弟得知故障點

謝謝 jason5553 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這麼麻煩喔,怎麼吹下來,就怎麼吹回去,很容易的,吹下來之後盤面先清潔,再上點焊油(不要太多淺淺一層就好 ...

冬瓜兄,感謝你的經驗方法,看來就是要工具升級了,才能得心應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這麼麻煩喔,怎麼吹下來,就怎麼吹回去,很容易的,吹下來之後盤面先清潔,再上點焊油(不要太多淺淺一層就好 ...

今天剛好有兆赫兄弟機,試試冬瓜兄及Peter兄2位大師的方法綜合一下,的確比我之前方法快多了~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