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3D列印2X18650電池盒風扇,使用80mm & 92mm 風扇

楼主(2017-08-02):
原始木頭手工藝版 (哈!好醜),拿來散熱或焊接時把煙吹走(以後再來做抽氣的設備)

完成3D繪圖

STL檔送人切片軟體

實際上是分開列印,主要底座就印快兩個半小時,開始列印後大概10分鐘加速119%
層高還是用0.2mm就很OK了(我曾0.3mm還列印了快24小時)

完成後的材料清單 (忘了把SPST小開關放進來了)

屁屁預留走線,本來是要加個鋰電保護版,後來作罷,太擠了。

銅片是拿來做電極,搞定後線就從開關開口拉出。

組裝,就負極對接,正極接開關這樣,接好通通塞進開關旁邊那個空間。

搞定,風扇角度可折。

啟動

****
自己用就不加蓋子了,其實還要後半段,
整個風扇盒長度是92mm,所以只要換掉「後柳」(hinge) 就可以用92mm 風扇

這個風扇盒製圖竟然就花了我6小時修修改改(圖面),為了組裝測試,所以連風扇一併繪圖。
(早知道直接把現成18650塞進去比較省時。 哈)
不過每個風扇不大一樣,其實還是用刀子小修了一下風扇的螺絲孔旁的肋條。

一樣,痞酷友如果要索取STL甚至STEP,請私訊。
只授權私人使用,不可用於商業用途。

楼主:
92mm 風扇補圖

网友:
.....以後再來做抽氣的設備).....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可不可以把風扇反轉就是吸氣了. 然後再加一個活性炭濾網夾層. 製作一個夾層, 直接安裝在風扇的屁股後面. 把你還剩下的活性炭. 直接丟在兩公分左右的夾層裡面. 蓋上蓋子...以便容易更換.  也就是永遠不用換濾網. 直接換活性炭.

就不會吹進自己的肺和房間裡面了. 我知道吸力不夠. 但是可以非常的靠近烙鐵, 因為可以調角度. 幾乎可以就在烙鐵的上方或者附近.

小小的建議....我總覺得還要再多一個18650? 並加上充電電路.

開關可以改成SP4T的開關....中間是不工作. 左邊是兩個電池的吸力. 右邊是三個個電池的吸力. 另外一個位置是改變風向. 並把濾網槽搬上去. 變成超小型風扇. 覺得這東西很有潛力. 好像每個人都需要一個擺在桌上.

楼主:
抽氣應該會做在窗戶邊,或者直接弄一排80mm夾在窗戶當排抽,因為手頭還有7-8個80mm 扇。

抽氣如果要用電池肯定要3x18650,無力扇太弱了。 哈

网友:
抽氣應該會做在窗戶邊...........說得容易. 但是又有幾個人能做到? 都市室內都有空調. 窗戶緊閉. 而且很多工廠在大樓裡面. 根本沒辦法接觸到窗戶....就算窗戶就在你旁邊..大家也懶得..不允許..也不可以...挖...洞....

我是覺得. 如果說空氣中得癌症的PPM比例降低. 那您就是造福人群...據我所知. 好像還沒有電池操作焊接用的空氣濾芯器?

而且說.. ..又沒有人要你做這麼小. 你也可以做大型的. 一次放一整個袋子的活性炭.

愛心的提醒...   如果再加一個高壓針尖放電.  那除煙效果真好!

楼主:
我們住的是老式殖民式木頭房子,一大堆窗戶。
臥房雖然放了台冷氣,我夏天才會裝上,冬天就會拿到地下室倉庫存放,
一年使用冷氣天數大約10指可數,其他日子都是用抽風扇夜間空氣循環而已。
工作室是在地下室(半地下)有窗戶,不過不常開,因為太亂了,怕房東抓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們住的是老式殖民式木頭房子,一大堆窗戶。
臥房雖然放了台冷氣,我夏天才會裝上,冬天就會拿到地下室倉 ...

可是你要為台灣苦難的同胞. 還有一些住在日本兔子籠. 香港鐵籠的人著想.

因為太亂了,怕房東抓狂........... 等你產品發明出來了. 你就可以自己買個房子住啊! 住的自由自在沒有人管. 還可以收別人的房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你要為台灣苦難的同胞. 還有一些住在日本兔子籠. 香港鐵籠的人著想.

因為太亂了,怕房東抓狂...... ...

好吧!造福鄉民,下次3x18650 抽氣設備先。

楼主:
報告大帝,經過實際測試,風扇反過來當簡易抽煙機是可以的。
距離約20公分還抽得動喔!!! (快門比較快,風扇看來是定住的)
大帝要不要加活性碳?

网友:
有蓋子的話,大大就能賣coco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帝,經過實際測試,風扇反過來當簡易抽煙機是可以的。
距離約20公分還抽得動喔!!! (快門比 ...

我是用ATX power的風扇加活性碳海綿,最好是座位右(左)後面加一支電風扇。

電池用串聯18650電池盒,方便單獨取出充電; 也能夠供電給晶體測試器。

實用性有打折扣,總是勝過沒有抽風設備; 若是用顯卡的鼓風扇會比較有效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ATX power的風扇加活性碳海綿,最好是座位右(左)後面加一支電風扇。

電池用串聯18650電池盒,方便 ...

只送不賣!!!

P兄電池是用兩串還是三串阿!!! 感覺三串會有點吵。

网友C:
能不能問,你用什麼繪圖軟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帝,經過實際測試,風扇反過來當簡易抽煙機是可以的。
距離約20公分還抽得動喔!!! (快門比 ...

本來毒氣就上升到屋頂上就完了. 結果你把它用風扇循環, 加速毒氣循環, 幫助呼吸毒氣. 所以活性炭過濾器是必要的.

你作品完成後. 大陸可以仿冒你的作品的設計. 做一個模子用沖壓成形一個禮拜就做出100萬個. 所以真正的重點在於特殊秘方的活性炭濾網!!!

風扇送給你都沒有關係. 主要是在往後濾芯網的售後服務. 所以你真正的重點跟利潤在於: 你特殊設計專利申請中的高電壓逆反向薄膜納米科技活性炭吸收粒子過濾器.... 因為體積很小所以很適合於網上郵購. 坐在家中月入百萬...夢成真.

我們可以參考在美國的冷氣用的濾芯網的價錢: 從2塊到40塊錢差距很大. 就是看你....要不要你的命???

Electrostatic Air Conditioner Air Filter   售價  $37.99  它是用靜電所以效果絕對會不如...高壓離子逆反向薄膜納米科技活性炭吸收粒子過濾器.

BoAir 5-Stage Air Filters 售價 $57.99

別忘了加上這個設計....高壓離子生風.;P
Ion Thruster Mk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_2aEzPFeUk

Ion Thrusters 高壓離子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rU8g9jnS4w

補充內容 (2017-8-2 11:40 PM):
高壓離子生風..將他直接射入活性炭的圈圈裡.....可能連風扇都不用..而且自動排除有害物質.

网友:
兩顆串聯約7.X V,噪音還能接受。
主要看風扇的安培數值,阿達暴力扇可能會受不了。
PS :我只是維修菜逼八,小弟而已啦,別稱呼我兄。
      兄字輩還不夠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問,你用什麼繪圖軟體

SolidWorks
我這是工作需要,一般使用者不那麼適合,太貴了。

网友:
Axel  大 :
是否可以教授大家 繪圖軟體 要使用何種軟體 最好是傻瓜式 ....
因我們不會畫圖 只會拿現成圖樣使用列印..

网友D:
Axel大如用3個風扇,中間那個全剪掉馬達(或3D印出一風扇外框)個第一個馬達後加過濾棉,第三個風扇前加活性碳,這樣會不會比較佳
如下圖

中間那個外框如能設計抽換過濾綿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E:
Axel  大 :
是否可以教授大家 繪圖軟體 要使用何種軟體 最好是傻瓜式 ....
因我們不會畫圖 只會拿現成圖樣 ...

遠距教授繪圖軟體,可能有點難。

如果想學,沒有其它竅門捷徑,現在SketchUp有免費版,下載回來跟著 YouTube 教程一步一步做。
我以前自學軟體也都是這樣,教學檔機乎都做過一遍,有不大熟悉的以後至少也有印象哪裡可以查找。

我能做的,可能等模型建構出來,我可以給參考意見,例如哪邊要加肋,哪邊該如何處理比較好,
或該怎麼設計列印會比較合理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Axel大如用3個風扇,中間那個全剪掉馬達(或3D印出一風扇外框)個第一個馬達後加過濾棉,第三個風扇前加活性 ...

其實我原本只是把東西做簡單,給DIYer
甚至直接印個框,出去買個電池盒塞進去,如果痞酷友有需求,我是可以做修改的。
如果真要做產品,10倍複雜度或美美的我都沒問題,這是我的專業。

問題在「這裡不是產品開發區」,如果網友覺得有市場,要找我合作開發,隨時歡迎。
不過我在這裡只想把東西做簡單,如果網友要拿去列印成功度會很高,把它當作免費小玩意就可以。
這些小東西都是我有時會用到,或許網友也有類似需求的小玩意。

其實我還有很多,例如腳踏車燈架等等有的沒的,跟市場不大一樣的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原本只是把東西做簡單,給DIYer
甚至直接印個框,出去買個電池盒塞進去,如果痞酷友有需求,我是 ...

恩如果不錯也可造福痞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Axel大如用3個風扇,中間那個全剪掉馬達(或3D印出一風扇外框)個第一個馬達後加過濾棉,第三個風扇前加活性 ...

Dave 大: 您的風扇好像是AC 110v 的?  如果兩個風扇加在一起, 同一個方向轉? 請問風力或吸力, 是否會加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ave 大: 您的風扇好像是AC 110v 的?  如果兩個風扇加在一起, 同一個方向轉? 請問風力或吸力, 是否會加倍 ...

peter5438大好眼力,看線就知道是AC風扇,我還不知道兩風扇並在一起效果如何,如兩風扇轉速不同也可能會沒有預期的加乘效果,如果中間那段加大緩衝應該可改善兩風扇互赤

网友F:
請問3D 列印要去哪學? 一般人學SolidWorks 後要去哪輸出產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peter5438大好眼力,看線就知道是AC風扇,我還不知道兩風扇並在一起效果如何,如兩風扇轉速不同也可能會 ...

其實我偷偷的給你講: ....  我覺得你設計的比Axel更好.    因為你的不用底座. Axel的可以調節角度. 可事實上風力夠的話..根本不需要. 底座反而提高了使用高度. 你設計的可以平貼在桌面上, 降低了高度, 提升的工作效率.而且上面是一個平台, 還可以擺東西. 底座將來都會變成一個故障點, 而且還需要用螺絲, 增加成本和故障率. 將來都會變成斷裂點.

我覺得您實在是一個高手. 隨便拿三個風扇擺擺就贏了這一場  好比諸葛亮使用宇宙生成之八卦贏了赤壁之戰.

大家一定會覺得我在詆毀 /ek-sel/ 這個人.   但是事實上Dave他設計的是一個立方體(CUBE), 是一個組合, 整一個設計簡潔有力, 鏘鏘有聲. 風扇就是底座, 風扇就是過濾器, 整個風格都就是風扇, 外殼也是風扇

但是~   你們全部都不是我藏鏡人的對手..哈~~哈~~

AC交流用的時候: 我會用三個風扇並聯在一起.  中間風扇是濾芯網. 但是DC直流的時候: 我用四個風扇組合, 最後一個風扇是電池盒子. 風扇的連接---我會設計一個卡榫, 所有的風扇模组都可以組合跟分開. 風扇上面還可以擺烙鐵架.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 合成照片? 嘻~嘻~我不太會P圖....就是烙鐵架在三個並聯在一起的風扇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偷偷的給你講: ....  我覺得你設計的比Axel .....  /ek-sel/ 這個人. ...

LoL.
其實我不叫/ek-sel/,我老婆介紹我給朋友都說「我老公名字很好記,叫XL  >>>>> Extra Large」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3D 列印要去哪學? 一般人學SolidWorks 後要去哪輸出產品?

這個由台灣網友回答可能更適合。

不過,應該有些社團會開課程,讓初學者入門大概了解3D整個列印過程。
通常3D建模軟體會有各種輸出儲存的檔案格式,一般要先輸出STL檔案,這是個以網格描述物體表面的檔案。
然後所謂的「切片軟體」(大多是免費軟體)輸入STL,將模型切成一層一層描述的G code (以座標描述平面)

G code是CNC一類的軟體共用的文字描述檔,可直接以小作家編輯的檔案,
不過3D列印有增加一下專用的指令和參數,例如列印頭溫度控制等等。

目前很多RC社團會用3D列印來自己設計電驅遙控直升機或飛機等等。 MK2 免費模型裡,其中就有這架Spitfire 的G code。

楼主:
最近逛阿逛的,看到一個免費的建模軟體應該比SketchUp更適合做小型產品或DIYer....FreeCAD
他的建模邏輯也是實體建模而不是曲面建模,所以很適合幾何與幾何曲面的建模,
跟SolidWorks或SolidEdge等商用軟體的建模模式很像。

如其名稱,它是Free 免費而且是Open Source跨平台,
主發展平台應該是Linux平台,主要發展小組應該在德國,至少一開始的作者是 Jürgen Riegel (約根 里格)
德國人其發言標示Ulm 烏爾姆市。我去參觀過烏爾姆大學設計系,是包浩斯風格二戰後在西德重起爐灶的重要學校之一。

除了youtube一些線上教學Video,它還有中文文件
目前我還沒機回玩這個軟體,不過從看到的教學影片來說,這個軟體真的很有潛力,在這裡推廣一下。

官網
https://www.freecadweb.org/

中文線上手冊
https://www.freecadweb.org/wiki/Online_Help_Toc/zh-tw

範例:設計到完成3D列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