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痞友Asus Eee pc X101 的XP驅動程式

楼主(2017-08-02):
手殘把C槽重新分割灌完XP系統,才發現Asus網站沒有XP的驅動程式,之前的系統又沒備份,網路上EeepcX101的討論很少,大部份是X101H和X101CH的文章,但X101的CPU是Atom N435,和另外搜尋到不同型號CPU規格不同,請教痞友有沒有其他辦法能處理EeePcX101的XP系統驅動程式?先謝了~

网友A:
可以使用"萬能驅動助理"
下載XP版本的,放入電腦後執行,就可以自動安裝驅動。
要注意此軟體有網頁綁架的問題,網站內有教學。

楼主:
感謝前輩,剛剛全部裝好了,太感謝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萬能驅動助理"
下載XP版本的,放入電腦後執行,就可以自動安裝驅動。
要注意此軟體有網頁綁架的問 ...

抱歉打擾一下,您那個聯結是到阿榮,但是我找不到下載XP驅動的位置,能夠在指點我一下嗎?感激不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打擾一下,您那個聯結是到阿榮,但是我找不到下載XP驅動的位置,能夠在指點我一下嗎?感激不盡。 ...

網頁往下拉, 有各版本(含XP 32位元, 放在每個版本最前面)的驅動.

网友:
感謝,我的直覺是點前面那些連結,我再去看看。

歷經千辛萬苦,總算下載完成,只是在安裝時並沒有辦法取消預載的瀏覽器(有到關注我們,但無選項)
好在平常我都有GHOST的備份檔案,先安裝萬用驅動程式,將驅動程式複製到其他位置,
然後用GOST還原,在手動將驅動程式安裝完畢,終於解決 AW-NU706H XP驅動找不到的困擾,再次感謝大大的協助。
因為這台安裝WIN7的效率比較差,所以還是XP跑的比較順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萬能驅動助理"
下載XP版本的,放入電腦後執行,就可以自動安裝驅動。
要注意此軟體有網頁綁架的問 ...

真是厲害n_116|

网友:
過獎了n_020|
因為這套很常用,剛好有XP的版本可用。

楼主:
能再請教一下驅動程式都安裝完成了,但熱鍵都沒作用,有什麼方式能讓Asus Eee pc X101的熱鍵功能在XP有作用嗎?再次感謝痞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再請教一下驅動程式都安裝完成了,但熱鍵都沒作用,有什麼方式能讓Asus Eee pc X101的熱鍵功能在XP有作用 ...

http://dlcdnet.asus.com/pub/ASUS ... 99849049.1491935393
試試這個看可不可以安裝

楼主:
謝醒獅子魚,安裝後大部份熱鍵有作用了,只剩幾個沒作用,這樣已經可以了,感謝哦~

補充內容 (2017-8-4 09:51 AM):
打錯字,不是謝醒獅子魚,是謝謝獅子魚^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