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林電冰箱 KR-MS242壓縮機運轉不停...

楼主(2017-08-02):
請問家用 歌林冰箱 壓縮機運轉不停 [SOS] 求解???
冷凍庫的後蓋板, 怎麼拆?????????
照片中紅色箭頭的   , 是插到底座, 怎麼拆?????????

有用溫度計, 拔插頭測試, 溫度並未明顯降溫, 初判邊條無漏...
可結冰, 下層會冷, 初判製冷無壞..

補充內容 (2017-8-2 05:23 PM):
歌林 KR-MS242

网友A:
標題無提供型號?~~~違規,請盡速改善...

网友:
下層可有溫度開關?(非照片中的風門開關)
如往不冷的方向轉 看看壓機會不會停

可能的故障
1.溫度開關故障(已到溫度不跳脫)
2.輕微漏冷媒(能量損失無法打到停機溫度)
3.壓機老化(打不到停機溫度)

楼主:
下層溫度轉到最低, 仍不會停....
我想看 溫度開關,  但困擾 冷凍庫的後蓋板 拆不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標題無提供型號?~~~違規,請盡速改善...

3Q
已補充,
找不到修改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層溫度轉到最低, 仍不會停....
我想看 溫度開關,  但困擾 冷凍庫的後蓋板 拆不下來?? ...

我家的是p牌,看起來類似
我是直接拉出來,因為是橡膠卡保麗龍所以磨擦力有點大,但需要蠻用力的

你可以試試看,但要確定沒有螺絲了喔

网友B:
用尖嘴鉗夾住上方那個圓形的框條~
往外拉上方應該就可以出來一點~
再用手握住往上拉~
下方就會出來~
就可以拿出來了~
不好拆就是了~
如果裡面結冰就更困難了~

网友:
1.先確認冷凍庫溫度或東西有無結凍2.上下門磁條是否變型有縫隙3.觀察冷排結霜判斷4.轉到後面看壓縮機附進銅管有無油油的5.環境位置通風問題。

网友C:
找兩根粗鐵絲前端約2公分處折彎,伸進冷凍庫的後蓋板靠兩側的適當吸風口後轉向90度,然後向自己方向頓拉幾下就拿出來了 !
冰箱問題,建議一開始先檢查壓縮機附近的除霜定時器,以及冷凍庫製冰盒上方的溫控感知開關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尖嘴鉗夾住上方那個圓形的框條~
往外拉上方應該就可以出來一點~
再用手握住往上拉~

感謝...
真的好緊張呦...
尖嘴鉗夾框條功用是???
好像快夾斷的感覺, 不太敢出瞞力....
再跟大哥您確認一下...我這後蓋板, 底部左.右二側是插入上層的底部,
蓋板中間段,是平 上層的底部......
看了別的冰箱, 都蓋板底都是與上層底平

再次與大哥確定我蓋板狀況與您方法可行性...若是, 我就會出點...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兩根粗鐵絲前端約2公分處折彎,伸進冷凍庫的後蓋板靠兩側的適當吸風口後轉向90度,然後向自己方向頓拉幾下 ...

謝謝...
好!! 我先撥空來檢查 除霜定時器...
另, 製冰合上沒見到溫控感知開關...

再跟大哥您確認一下...我這後蓋板, 底部左.右二側是插入上層的底部,
蓋板中間段,是平 上層的底部......
看了別的冰箱, 都蓋板底都是與上層底平

再次與大哥確定我蓋板狀況與您方法可行性...
因鐵絲好像插不到卡筍處, 也不好出力..拉起...真的滿緊的...

楼主:
請問 除霜定時器... 怎麼判斷好壞呢??

另 上層冷凍的冷排, 正常是否完全不能有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除霜定時器... 怎麼判斷好壞呢??

另 上層冷凍的冷排, 正常是否完全不能有霜嗎???

除霜定時器可以貼耳細聽有無動作,類似家用烤箱開啟後計時般聲響,
計時聲響停止時,壓縮機也會停止運轉(開始除霜動作),
再有聲響時壓縮機也會跟著啟動(新式變頻冰箱不適用此法),
另外上層冷凍的冷排, 正常是否完全不能有霜?如果是如此的話又何須要有除霜動作?

网友:
我用這個方式,拆了n台冰箱了~
夾框條的邊邊也就是最上方~
比較不會夾斷~
然後用吃奶的力氣往外拉

不然您就自行在上方中間處裝個把手~
或是在左右二方各鎖一個掛勾~
然後用吃奶的力氣往外拉

這個真的要很用力~
然後再往上拉~
下方出來後就可以拿出來了~

另外我記得上方卡制冰盒的卡座~
裡面那顆要拆~會卡到的樣子~

网友:
壓縮機停不停是靠溫度開關 絕對不是除霜開關
原PO表示可結冰, 下層會冷, 初判製冷無壞..

网友:
請您拍冰箱背面的線路圖,至少眾前輩比較容易抓原因

楼主:
謝謝各位是指導...
前幾天原本要再清冰箱來拆,  但忽然沒聽到壓縮機的運轉....
一直之下, 觀察了幾天,
發現早上大約6多起床時, 大都是停止的...
但仔細看上層冰箱的冷排, 可看到薄薄的霜在冰排圓桿上.....
這樣除霜有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是指導...
前幾天原本要再清冰箱來拆,  但忽然沒聽到壓縮機的運轉....
一直之下, 觀察了幾天,

一張圖勝過你千言萬語!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是指導...
前幾天原本要再清冰箱來拆,  但忽然沒聽到壓縮機的運轉....
一直之下, 觀察了幾天,

沒圖沒真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是指導...
前幾天原本要再清冰箱來拆,  但忽然沒聽到壓縮機的運轉....
一直之下, 觀察了幾天,

正常的

這是十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