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功技術教學]用一支烙鐵拆多腳IC

楼主(2017-08-02):
雖然我有熱風槍,但是常常滿懶得去開它的.....特別是只拆一個IC時
但是常常有機會要拆這類的IC....會來上PIGOO,我相信這點大家都明白的....

就動動腦,看有沒有簡單的方法去拆下來囉!

用銅片做成這種形狀....

這個8腳IC就是要下手的標的物

塗上焊油.....加上焊錫.....

把自己做的解焊治具放在IC上面.....

烙鐵吃錫,多一點沒有關係.....用鑽子輕輕頂著(不可以用力),或攝子夾也可以....
反正就是在IC融動時迅速把IC撥開....

拆下的照片....用吸錫線清過的樣子....

看起來好像很容易,某種程度來說是容易,但是還是要練一練才會順手.....

像我自己在拆的時候就發生過IC移得不夠好而沾住了.......

可以找到適當的夾子的話,用夾子會比較好.....

网友A:
1.2~1.6mm單心線 折成方形或ㄇ型也很好用

网友B:
SOP-8-PP 表示:  你可以試試

网友:
拜託! ...先..生...    我覺得還是用852+熱風槍吧!

我現在換這種TSSOP-8 , SO8,  IC還行. 從拿起來. 換一個新的. 全部過程只需要五秒鐘...而且不用任何焊錫, 助焊劑.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P-8-PP 表示:  你可以試試

唉啊!!!!

沒想到這個.....

我拆的這個是25FU206, 看來燒BIOS這類的IC還可以這樣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1.6mm單心線 折成方形或ㄇ型也很好用

我以前工具匱乏時就是這樣拆

网友C:
沒關係, 看你是一個可造之材. 而且又很認真的在不斷的努力學習.  趁著這個夜深人靜的時候. 我偷偷的傳授你一個蓋世少林七十二絕技武功..一指金剛法. 五毒追砂掌. 和捻花功.

這是一台70寸的(A Edge Emitting LED (ELED) TV)電視, 夏普跟VIZIO常用.
聰明的你一看就知道: 是LED的問題. 打黑點的. 就是要換好的.

因為背面有一個鋁散熱板.. 需要非常高溫. 非常的困難做焊接.

852+  溫度設定到華氏490度, 風速是4. 等溫度到達後: 拿LED起來, 換一個新的. 只需要五秒鐘.
換完以後
好了. 工作了.

蓋世少林七十二絕技武功. 說實在的. 現在熱風槍用的比烙鐵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關係, 看你是一個可造之材. 而且又很認真的在不斷的努力學習.  趁著這個夜深人靜的時候. 我偷偷的傳授你 ...

的確如此,投資好用的工具是成功的第一步。
工具不分好壞,只有適才適所。

從前用兩段式覺得好用的很,用過恆溫烙鐵才知道之間的天地差別。
並非不好用,而是兩段式烙鐵對特定用途(如高功率(解焊)焊接或是散熱面積大的電子元件),相對於恆溫烙鐵好用許多。

自從TQ-95換了3C馬蹄形頭,小弟認為烙鐵頭可以多方測試看看自己適合哪款,影響焊接手感與效率很顯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沒關係, 看你是一個可造之材. 而且又很認真的在不斷的努力學習.  趁著這個夜深人靜的時候. 我偷偷的傳授你 ...

38前輩你好!就是沒有熱風槍啊又想要diy解決,led還好解決,可以用破壞法拆除。ic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8前輩你好!就是沒有熱風槍啊又想要diy解決,led還好解決,可以用破壞法拆除。ic就不知道了? ...

我早期都是用沒有溫度控制的工業用熱風槍. 也是很好用. 熱力很足.

其實很簡單. 全部就是一個字..熱...當熱量足的時候. IC就會脫落. 但是如何維持在一定的溫度. 就要靠功夫了. 早期的時候. 我都是用大量的焊錫膏. 看他的冒煙程度. 在用手的高低來維持一定的溫度....

iPhone WiFi Repair: Heat Gun Reflo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E34y9l49Zc

Bga Chipset chip change in 4 four minutes.mp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7IhprC2wBY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早期都是用沒有溫度控制的工業用熱風槍. 也是很好用. 熱力很足.

其實很簡單. 全部就是一個字..熱... ...

比工業用熱風槍還早的熱風槍,瓦斯烙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早期都是用沒有溫度控制的工業用熱風槍. 也是很好用. 熱力很足.

其實很簡單. 全部就是一個字..熱... ...

謝謝您的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關係, 看你是一個可造之材. 而且又很認真的在不斷的努力學習.  趁著這個夜深人靜的時候. 我偷偷的傳授你 ...

其實我有買這玩意兒........
要拆LED用這個再用熱風槍會很好拆.

上下熱風夾擊,加工會很順手的....

网友:
我一般拆這種八腳ic都用二種方式,一種是熱風槍,另一種是用刀頭鉻鐵,ic腳二邊都上滿鍚,輪流加熱重點是只要二邊鍚融化零件就拿下來了,忘了說右手拿鉻鐵,左手拿夾子把零件夾下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工業用熱風槍還早的熱風槍,瓦斯烙鐵。

這個好用,特別是在現場沒電(工廠1x層樓) 或電離你很遠的時後... ...

网友F:
沒熱風槍的時候,師父有教過,加錫然後兩邊快速移動... 就可以下來了(缺點是旁邊的小零件可能會被擊落)

网友:
兩邊這種(SOPx)的。我都拿兩隻烙鐵。一邊一隻。加錫後夾起來耶...
四邊的就真的一隻負責兩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沒熱風槍的時候,師父有教過,加錫然後兩邊快速移動... 就可以下來了(缺點是旁邊的小零件可能會被擊落) ...

背面有散熱的你拆不下來的,我用錫爐也可以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背面有散熱的你拆不下來的,我用錫爐也可以拆。哈哈

我塵封已久的錫爐....身退之老功臣...現在不知如何利用?                  殺  殺   殺   殺    殺    殺    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沒熱風槍的時候,師父有教過,加錫然後兩邊快速移動... 就可以下來了(缺點是旁邊的小零件可能會被擊落) ...

20幾年前,我就單用一支60W的烙鐵,拆除144pins的I/O之大IC,技巧與你所言類似完全沒有用熱風槍.

网友C:
請問是否有用Chip Quik?

网友:
看開頭一直以為你要拆那個LSI巨無霸,最後居然拆了旁邊那個8腳晶片。。。。。。。。。。。。。。。。。。。。。。。。。。。。。。。。。。。。。。。。。。。。。。。。。。。。。。。。。。。。。。。。。。。。。。。。。8腳晶片我刀頭烙鐵堆錫就能拆了,根本不需要工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請問是否有用Chip Quik?

38兄弟:
你是在問我嗎?

若是你在問我,那我說拆解和焊上大IC都只用單一支做烙鐵,拆的時候,除了加錫之外,沒有加其它的東東,焊的時候是加助焊劑(松香與甲本混合而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38兄弟:
你是在問我嗎?

對不起忘了點回覆.......那您的功夫可了的.    我是用猪油當焊油, 焊錫加鉍(Bismuth)的粉末完成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對不起忘了點回覆.......那您的功夫可了的.    我是用猪油當焊油, 焊錫加鉍(Bismuth)的粉末完成的.

酷喔!這是天然形成的結晶?

网友:
引用 网友H:
酷喔!這是天然形成的結晶?

是的.  經常人家會像這個 Fools' gold (iron pyrites) 一樣, 賣給孩子玩.

鉍 - 有美麗彩虹結晶體的金屬 (中文字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UlMssGcuwE

當你把這些東西鉍50%鉛25%錫25%混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得出一種熔點非常低的合金叫做Rose's metal [玫瑰的合金???]......熔點98°C(208°F).... 正好可以延長....手腳不夠快的人, 拆解大IC的時間.... 不要把它丟掉..  可以重複的使用. 只要記住: 焊錫裡面錫鉛比例大概是一半一半. 所以你要加入一倍焊錫量的鉍.

爸爸...我的礦石標本怎麼少了一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不起忘了點回覆.......那您的功夫可了的.    我是用猪油當焊油, 焊錫加鉍(Bismuth)的粉末完成的.

江湖一點決,講破無達錢.

又學了新東西 ...豬油沒有拌飯 ... 鉍 ... Arigatou

网友I:
學到不少東西,我都是用一隻60瓦烙鐵,沒好工具,看了就眼饞。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學到不少東西,我都是用一隻60瓦烙鐵,沒好工具,看了就眼饞。

或許標題改成「用一只尖頭烙鐵拆8腳IC」就不會被炮了。

畢竟很多一般人或初學者沒有刀頭與熱風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P-8-PP 表示:  你可以試試

oh,命都給了.
說那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