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電表YF-370A 歐姆檔無法歸位

楼主(2017-08-03):
1.只有歐姆檔無法歸位
2.有量測可變電阻正常
3.電表電池3v.9v都正常
4.指針交叉測試無效

楼主:
歐姆檔無法歸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歐姆檔無法歸位

歐姆檔4個位置都無法歸零?拆開後蓋,應可找到故障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