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8.2V LED 燈效率低

楼主(2017-08-03):
一個LED燈, 說是晚上釣魚用途, 很費電, 2個小時不到就沒了, 實測電流570mA, 離開標示說是 10W LED 燈差太多了, 純粹灌水的淘寶貨, 開關的接觸電阻也很大, 壓降大約0.15V.
看電池寫 7.4V 2200 mAh
充滿8.2V
一個電阻3 ohm, 5W

LED所以得算用電的效率大約只有78%, 不算發光效率, 電阻就浪費22%的電力
如何改善設計提高用電效率呢
有個計劃, 但沒有示波器, 沒招無法確認

以前研究過 LED 照明的舊貼, 看來不合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49667-1-1.html

网友A:
附圖應是繪製錯誤,請檢查線路元件正確位置及數值.

网友:
若改用DC/DC降壓模組,可提升效率.

网友B:
Linear 的高頻(>1MHZ) 高效率(>95%)  同步整流  DC-DC 主控IC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然後主控IC 比那顆LED模組貴太多了n_118|

网友C:
可以改裝烏骨雞學姐之前賣的YS-06之類的模組

不過電池那麼小,就算給號稱10W的LED用也是撐不到兩小時阿...

楼主:
3.7V booster

3.7V booster

休息天實驗玩具, 上電會爆亮, 不過無法維持震盪
沒有對應LTSPICE模擬的三極管, 用了一個 TIP1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圖應是繪製錯誤,請檢查線路元件正確位置及數值.

好的, 繼續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ear 的高頻(>1MHZ) 高效率(>95%)  同步整流  DC-DC 主控IC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這就不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裝烏骨雞學姐之前賣的YS-06之類的模組

不過電池那麼小,就算給號稱10W的LED用也是撐不到兩小時阿...

所以也不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