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32.768晶振替用

楼主(2017-08-03):
小弟想請問圖1可以用圖2代替嗎

圖1

圖1

圖2

圖2

感謝大家

网友:
先確認SMD 晶振電路板是否為有源型(一般為右下為接地腳,左上為接地腳).

网友:
一般可以的,两个目测都是无源。不过分布电容不同,走时可能会有区别

网友:
可以的放心用吧!第一張圖的大部份是筆電在用的

楼主:
感謝大家測試過可以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