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得利 UT61-E 故障機

楼主(2017-08-03):
運費30酷幣,只寄7-11店到店。
當故障品。

1. ACV、ACA檔位失準、也許還有其他檔位失準 但我只知道這些。
2. 10A插孔的線路 有一部分線路燒毀(有補回) 缺保險絲。
3. 有摔到,顯示面板破裂 不正常顯示(幾乎無畫面)
4. 在摔壞之前 都是正常使用,摔壞之後 開機無畫面 但有嗶聲
5. 有原盒、說明書、保證書、光碟、RS-232線材、轉換插頭,無錶筆,不附電池。
6. 部份零件有手焊過。
7. 2012年5月出廠,機身編號跟保證卡 對得上。
8. 愛送誰就送誰 也許抽籤吧 !

网友A:
我的 UT61-E 也突然發生過部份功能,畫面顯示異常,按鍵無效的問題.
經拆清轉盤,上油後恢復正常。

懷疑你的 UT61-E摔到變型,接觸不良.(看不出有顯示面板破裂)
也許或是時間到了,需要保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 UT61-E 也突然發生過部份功能,畫面顯示異常,按鍵無效的問題.
經拆清轉盤,上油後恢復正常。

螢幕有裂痕 在LCD的根部(導電處)

目前部分檔位會有一些些畫面(邊角地方 一閃一閃)

不過除了螢幕,其他部位也蠻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螢幕有裂痕 在LCD的根部(導電處)

目前部分檔位會有一些些畫面(邊角地方 一閃一閃)

這樣就變成零件機,待有緣人搓合.

网友:
觀望   我想想看

网友:
剛好有ut61e電路圖

1.14 MB, 下載次數: 17

网友:
原來有這型電錶.用來當零件備用才有用可是會用到應該很低除非這台很容易壞
最大問題是電錶有精確度問題
拿不準電錶修東西我的經驗是氣死人

网友:
觀望,看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