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微星 MSI H61MA-E35(B3) V1.2 不跑碼

楼主(2017-08-03):
故障狀況:開機不跑碼,pci-e a11 沒3.3v 其餘電壓都正常

維修檢測:

因為記憶體插槽1已經插了一條,所以我測插槽2~
1.內存的主供電1.5V、VTT供電0.75V、VREF供電0.75V、SPD碼片供電3.3V、SM總線上拉電壓3.3V 都正常

2.橋核心供電 1.05v 正常

3.VCC_PLL 1.8v 正常

4.VCCSA 0.9v 正常

5.CPU_VTT 1.05v 正常

6.cpu供電 1.1xV 應該正常

7.pci-e A11 0v ? A13 A14  0.38V  正常

看來可能是缺少某電壓?

不過確保萬一,所以先刷bios(無效) 又用了吹風機 吹南僑(無效)! (本來想先幹橋的....... )

看來應該不是空焊~

上網查圖紙,找到獅子魚大分享的圖紙1.1版 電路圖點位圖(WIN10 64 可用)

想到了 VRMWPRG沒量到~(其實是沒圖紙也不知道藏哪?)
量測結果是0v, 想說先把Q92請下來,結果還是一樣!

此時想說量一下r101跟r15,結果阻值都正常........(難不成VRM_PGD過去短路?但是Q92 PIN3對地有100k~
順手量了一下 Vcc3 結果是 0v.....
看來是斷線了.....

實際位置

不過還好有點位圖,查到斷線點就在第一跟第二組ddr3插槽中間,所以第一組ddr沒3.3v.........(有這麼剛好我沒量到?沒點位圖不就悶死... )

詳細位置可看點位圖~

這邊我就先來個大跳線測試開機!

完修

网友A:
Trail & error! Good job!
沒點位圖真的是瞎子摸象。

网友:
修東西資料齊備真的省事
不然真的有得找這種多層板更是費時

网友(2017-09-22):
完修,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ail & error! Good job!
沒點位圖真的是瞎子摸象。

是啊,像雞排店的有些主板零件都沒標示,空有電路圖看得到量不到,讓人牙癢癢的說

网友:
看来点位图是关键啊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好

网友:
量測電壓,CPU要先上嗎

楼主:
我是先用假負載量測相關電壓(主要CPU供電)有沒有異常!
才上CPU~
上假負載有的點能量測但是只看送電瞬間有時會誤判~

因為之前修CPU供電時,恍神~
把故障的上半部的晶體請下後,沒裝新的......
一送電就多了顆正式板的假負載(CPU掛了不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