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MESR-100測試夾

楼主(2017-08-03):
我自己買了這一款測試夾,發現一些問題

先用原本的鱷魚夾歸零,測試1000uF/35V電容
測試出來是0.021Ω

換上測試夾,電阻馬上上升至0.242Ω,這應該代表比原本的鱷魚夾還要高出這麼多線阻

歸零後測試同一顆電容,結果是0.022Ω

以上看起來都沒問題,但我用晶體測試儀,結果是0.05Ω,這跟MESR-100下面圖表的電阻值比較接近

我就在測試MESR-100下方的插槽,一樣歸零後測量

結果反而跟晶體測試儀的很接近

沒有其他更好的儀器,已經不知道該相信誰...

网友:
那支夾子超難用,我也有買。
每次用他 線阻都不一樣 根本無法歸零
偶爾還會開路!

換掉那條線就沒事了

网友:
比較高頻(看網路上它的測試頻率是100KHz)的測試在外接線的時候品質如果不夠嚴謹,會出現這樣的結果不會太意外啦

网友:
測試結果應該說正常,還有溫飄問題哩。

网友:
我猜0.05歐姆是正確的,其他數據是測量儀器過度加工的結果。

网友:
MESR-100 與晶體測試器都只是工具不要把它們當成儀器來看待,量的不準是正常的。
晶體測試器如果用引線延長出來測也是會跟在插座上的數值不一樣,更慘的是連歸零都不行。
你只能比較相信直接在插座上的數值。

現在這些方便的小測試器都用了數位的方式來處理這些測試,好處是多位數數值顯示乍看之下好像很厲害,又能降低材料成本以低售價換取大市場。

以儀表的觀念來看它們都缺少兩樣重要的設計:
一個是四線式連接線想要測到毫歐姆等級的阻抗不能用傳統兩條線與歸零按鍵的設計。
二是沒有恆電流的輸出結構,這兩台都是定電壓的輸出結構會因為外接測試線的阻抗增加讓測試電流變小,才會導致測出的阻抗讀數變低。

東西是看人用的,了解其特性後就不會太糾結其數值的準確與否,畢竟大部份人是拿來判別電解電容的故障好壞而不是倉管拿來做進料品管的。

网友A:
會不會線太長的關系,我用也是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線太長的關系,我用也是這樣

線材的品質如果很好,那一點點也不算長。

如果線材的品質不好,一點點都算很長。

网友:
鱷魚夾因為線路分開,沒有電容效因。測試夾因為兩條線在一起+夾子金屬片也有電容效應+人體電容===>誤差值

ps:不知道誤差值多少,印象中是pf等級的(數值不知道丟哪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