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sung S42AX-YD02 42吋電漿電視無畫面維修

楼主(2017-08-04):
7月22號的時候,收到了一台液晶電視,那是我家樓下餐廳的,老闆說壞掉了已經買新的,問我要不要玩看看,我說好,我要,然後就跟老闆要了搬走,在搬的時候,才發覺怎麼特別重,那時候沒仔細看,不曉得是電漿電視,老闆還叫人幫我一起搬,搬到了修理的地方,先清潔再說,因為都是一層一層的油,餐廳日積月累多少都有些油煙附著在上面,光清潔就耗掉一個早上,一條白布擦成黑布,各位可以想像一下有多髒,照片就不PO了,怕倒大家胃口,剛好手機偏偏這個時候壞掉,救回來的相片不多,請大家克難一下
電視正面
電視背面貼紙
看到了面板型號才知道是電漿電視,難怪在搬的時候這麼重
主板
邏輯板
電源板
電源板型號
X板
Y板和緩衝板

网友:
請問這台是白牌嗎?不是的話標題要補上廠牌型號

网友:
請問是電源板故障嗎?換掉那些電容???好歹也說明一下..看得霧煞煞

楼主:
7月22號的時候,收到了一台液晶電視,那是我家樓下餐廳的,老闆說壞掉了已經買新的,問我要不要玩看看,我說好,我要,然後就跟老闆要了搬走,在搬的時候,才發覺怎麼特別重,那時候沒仔細看,不曉得是電漿電視,老闆還叫人幫我一起搬,搬到了修理的地方,先清潔再說,因為都是一層一層的油,餐廳日積月累多少都有些油煙附著在上面,光清潔就耗掉一個早上,一條白布擦成黑布,各位可以想像一下有多髒,照片就不PO了,怕倒大家胃口,剛好手機偏偏這個時候壞掉,救回來的相片不多,請大家見諒一下
電視正面
電視背面貼紙
看到了面板型號才知道是電漿電視,難怪在搬的時候這麼重
主板
邏輯板
電源板
電源板型號
X板
Y板和緩衝板
先檢查有無電容爆漿,一眼就看到了  ,電源板上有兩顆220uF 450V及Y板上有三顆分別是220uF 50V,100uF 50V,100uF  25V電容爆漿,
手邊只有小顆的,大顆要去買,買到了換上去,上網查了一下可以先自檢,電源板上CN8002Pin上,PS_ON跟GND短接,邏輯板上CN2072Pin 3/4腳短接,
上電後有聽到繼電器動作的聲音,後來又再動作一次,看到電源板上的指示燈在閃,重複閃了七下,才想起來電漿電視有故障閃燈代號,查了一下
閃爍次數       故障說明
1        VA電壓異常
2        D5V,12V,Vamp,Vg電壓異常
3        +3.3V電壓異常
4        VS電壓異常
5        Vsan電壓異常
6        VE電壓異常
7        VSET電壓異常
8        TH-DET(熱保護檢測)
9        PFC OK
10        TimeOver超時(如果空載時間過長會保護)
原來是VSET無電壓,VSET電壓是要做甚麼的呢?查了一下- Vset : Voltage for Y ramp pulse,原來VSET是要給Y板的電壓,看到密密麻麻的電源板,我要怎麼修啊?
查了一下網路電源板要2200元,看到這個數字,硬著頭皮也要把VSET電壓修出來,從VSET接點往回查,不是電容就是二極體,感覺應該還是電容有問題,電容看起來都正常啊,只好拆下來量,  發現有兩顆有問題47uF 315V和47uF 50V,手邊都沒有,又跑去買,47uF 315V沒有,只有47uF 400V的,  其實VSET電壓只有195V,250V就夠了,還是買了47uF 400V的,換上後,上電電源板指示燈常亮,不再閃爍,螢幕出現藍屏了,電視回裝接上訊號,  有畫面了,好開心,能維修的實例不多,不敢在眾多大大面前耍大刀,只是把遇到的PO上來,希望能幫助大家,實例編排的不好,請大大們見諒

3.05 MB, 下載次數: 22

网友A: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一步一腳印...... 一直會......一直進步的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各位痞友? 照片2  MODEL: TV420  破A換B.....???

网友:
恭喜完修,電漿的小弟還沒勇氣碰,跟LCD比複雜太多了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破A換B.....???
我也好奇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電視很好. 就是有一點太重了....
----------------------------------------------------------------------------------------------------
可不可以請問兄弟們? 這是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