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TM170E8-L01螢幕更換背光燈管

楼主(2017-08-04):
請教論壇上有哪位大哥有拆過這部的背光燈管

弄半天不太敢硬拆,怕有什麼卡準會斷掉,麻煩請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A:
膽大心細,拆法都差不多

參考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uPs4HT2y5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膽大心細,拆法都差不多

參考參考

真的超感謝,不過看了拆解過程後
我不禁懷疑自己真的有辦法拆開,換好燈管
然後再裝回去嗎?

网友:
你拍一下高壓燈管出線的地方~

有些面板只需鬆開螺絲就能抽出燈條模組

我確定這得完全拆解才能換燈管了n_005|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超感謝,不過看了拆解過程後
我不禁懷疑自己真的有辦法拆開,換好燈管
然後再裝回去嗎?

沒嘗試過,怎麼會知道結果呢?
Just Do It!
順便邊做邊記錄,就不會搞錯了!

网友:
這裡很多高手都是經過多次失敗,繳過很多學費才磨練出現在的高超技術

以前網路還不發達,沒有維修文可以參考的時候都要靠自己摸索

先自己試著拆拆看吧

楼主:
液晶版的線路

經過了提心吊膽的過程,終於把它給拆開了

上下各一組燈管,一組兩支

請教過專業人士,上電有畫面過一秒變大電流然後Shut Down
專家說是燈管線路可能有破損是原因之一,果不其然

開始找燈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