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零件型號 Topward TPS-4000 Power Supply

楼主(2017-08-04):
這台是前天在酷幣板換來的,不過內部許多零件都已經拆下來 放在夾鏈袋裡了
目前缺編號"CR01"~"CR04"  ,請問這是什麼型號的零件? 我好購買補上。
謝謝囉~

目前找到的PDF檔,不太確定是不是同型號。
Power Supply TPS-4000.pdf (2.5 MB, 下載次數: 33)

楼主:
已找到,原來那是Z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找到,原來那是ZD

已找到,原來那是ZD....... .........很多齊納二極體...都可以省略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找到,原來那是ZD....... .........很多齊納二極體...都可以省略不用的.

蠻擔心整台冒煙的,還是買一個裝上去比較安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找到,原來那是ZD....... .........很多齊納二極體...都可以省略不用的.

這個地方不能不用啊,工作電源的穩壓與參考電壓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