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東元 TL4268TRE 程序

楼主(2017-08-05):
請問各位大大有人有這片主機板的程序嗎?主機板型號東元-736TL4268TF22

版號 736TL4268TF22

版號 736TL4268TF22

网友:
TL4268TRE 程序

3 MB, 下載次數: 154

楼主:
謝謝大大分享,請問這個程序原本是可以開機的程序嗎? 我燒錄進去還是不行,我的故障原因是插電就恆亮綠燈,完全無法用按鍵或者遙控器控制

网友A:
最近雷擊很多  如果從第4台 進來  那主IC 就不保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分享,請問這個程序原本是可以開機的程序嗎? 我燒錄進去還是不行,我的故障原因是插電就恆亮綠燈 ...

並不是不開機就都是程序問題.

請善用您的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雷擊很多  如果從第4台 進來  那主IC 就不保了

大大你好,我一開始剛好有另外一塊主機板可以開機的,我把好的程序IC換到故障的基板測試結果還是不開機,再換回去變成我自己好的那一塊主機板,也變成綠燈恆亮當機情形,重新再燒錄進去也一樣,這下頭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並不是不開機就都是程序問題.

請善用您的電表

謝謝 大大指導,我再詳細找原因

网友C:
是可以開機的,也有驗證寫入,如果不行,說不定是其他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開機的,也有驗證寫入,如果不行,說不定是其他的問題

謝謝 大大的回覆,這樣應該是我裝到故障的基板測試之後,短路我又裝回正常的把好的也燒掉了,我再詳查原因,謝謝你的幫忙

网友D:
很簡單...   拿吹風機吹一吹就會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簡單...   拿吹風機吹一吹就會工作.

謝謝 Peter大大指導= = 可是我用吹風機吹了還是不工作

网友E:
程序ic有換新的嗎?一般換程序,連ic也要跟著換新比較不會那麼多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ic有換新的嗎?一般換程序,連ic也要跟著換新比較不會那麼多問題

我IC也跟著換新了,還是持續開機就綠燈恆亮,一開始我的主板是好的可以開機,我把好的IC拆下來,換到壞的主板測試也是一樣情況,再換回去我的原本可開機的主板就變成也是綠燈恆亮,所以我才上來求程序,所以我才會覺得是程序出問題,才想說是不是要找一個可開機的程序是看看,如不行應該是其他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