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mpf2941電源板脫機啟動測試如何接

楼主(2017-08-05):
這是國際牌 TH-L42U20W液晶顯示器的電源板,因遭雷擊待機紅燈不亮,想改公板
目前確定電源板stb-5vs及5v皆有電,查不到怎麼做電源板的啟動測試,想請教板上前輩,感謝

補充內容 (2017-8-7 01:26 PM):
ps:106.08.07 問題已解決,感謝前輩

网友A:
少遇这种电源板,

不仿分别给main-on或sub-on一高电平试试,

方法;用一个4.7k电阻一端接5vs,另一端分别接上面那两个接口来试,

大胆试,应不会帽烟

如果不行,就要跑线路,通常是主机板送出一高电平给启动端口电路经光耦去控制PFC
和主电源驱动ic的工作电压(VCC)的

跑跑线路就明白了

网友B:
雷擊電源板壞改公版有用嗎
又不關主板 改啥公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雷擊電源板壞改公版有用嗎
又不關主板 改啥公版

他不能判断是电源板坏还是主板坏哦!

先确认下电源板是否良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少遇这种电源板,

不仿分别给main-on或sub-on一高电平试试,

sub-on   應該是這個腳位......

网友:
量一下有5V的腳位是不是互通的~互通的話直接跟GND短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不能判断是电源板坏还是主板坏哦!

先确认下电源板是否良好

大大了解我,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sub-on   應該是這個腳位......

我試試,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