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46RV6500 畫面白化變白

楼主(2017-08-05):
BenQ 46RV6500 畫面白化變白
請問這是T-CON Board 某晶片掛掉所造成的嗎?

還是面板壞掉???常說的面板壞掉是面板內的液晶壞掉??
還是x-Board連接到Panel的COF IC 燒掉了??

COF IC燒掉外面少數店家可門入拿的到相同規格的COF IC有能力可以維修。

COF IC

COF IC

COF IC

畫異1

畫異1

畫異1

畫異2

畫異2

畫異2

畫異3

畫異3

畫異3

主板

主板

主板

T-CON T-CON Board

T_CON Board

T_CON Board

网友:
如果是单纯的画面白化,或许是GAMA电压异常所致,

但故障图片带有竖暗带,这种就不好确认了哈!

不仿也可检查咖马芯片,电压是否正常,有条件的换一片逻辑板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