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ell Alienware 外星人 M17x R4 BIOS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7-08-05):
這一台是上次從啤酒大那排到的。
相當大的一台筆電!
以40CM的尺為比例尺就可以知道有多大了

這台的故障原因是過電後,只會嗶一聲、無畫面。
依據故障音上網搜尋,有找到Dell官方的除錯表:
Laptops(筆電)
1 Possible Motherboard (covers BIOS corruption or ROM error)
2 No RAM detected
3 Possible Motherboard Chipset
4 RAM failure (other)
5 CMOS Battery
6 Video card/chip
7 CPU
8 LCD
依據除錯表可得知:BIOS或ROM有異常導致無法正常開機。
這下就有線索可以依循了!

然而,在真正拆下BIOS前,先上網尋找是否此型號的BIOS備份原檔。
但找了又找只在左岸網站中有找到,但要註冊會員才能下載n_029|
好吧!轉個念頭,不如自己來!順便做個實例當作經驗分享。

在正式修改前,要先把故障BIOS的資料讀出,因為這樣才能有參考的依據。
經過一翻的拆解,總算找到了BIOS晶片(在南橋附近被防護貼紙給蓋著,所以一開始根本找不到,上網翻了網友提供拆機照才知道藏在那裏)
BIOS晶片:W25Q64FV

接下來,把BIOS拆下用燒錄器來讀出程式並從官方網站上下載BIOS更新檔。
比對兩者大小-第一個是官方9.44MB、第二個是原本的8.00MB
兩者大小有差異,無法直接燒錄使用,這必須修改過才能燒錄。

既然無法直接使用,就得用軟體來編輯,軟體:UltraEdit
先打開原檔
再打開官方更新檔
可以發現兩者的起始參數與字元都不相同!
有嘗試過搜尋法,但結果都很奇怪(還是我用錯方法?)
既然搜尋找不到,就改用人工方式從底部開始尋找!(偷偷說:其實從頭是可以找的~~)
原檔
官方
什麼!?連底部都不相同...
這下可難了,頭尾都不一樣擺明不給弄,但是現在灰心還太早,因為魔鬼藏在細節裡!
從官方更新檔開始往上找,很大的機率可以找到與原檔相同的底部參數值。
.

.

搜

尋

中

.

.

一陣眼花花的找尋後,最終在"81c70h"找到與原檔相符的結尾參數!
81c70h之後的就可以刪除!
如果有注意到的話,刪除後的大小還是不符合原檔大小,代表前面有部分的片段是有差異。
這邊我是用人工比對的方式來處理,避免有疏漏之處!
BIOS中有許多個分段,可利用分段的頭尾與原檔來比較是否有差異。
原檔
官方
這兩張圖就是官方與原檔由下往上的第一個分段,其中頭與尾是相同的,代表很大的機會後面的分段可能都是相同。
這邊提供一個方法:可以利用加減法的方式加快尋找位置
利用計算機->切換程式設計->選擇16進制(HEX)
計算兩個分段差異值,經過計算結果如下:
80FF20-7FF290=10C80
既然知道差異值為:10C80
後面只要用其中一個(官方或原檔)來找就可以,找到一個新的分段後用計算機加減(官方是減法、原檔是用加法)
就可以得知另一個檔案的分段在哪!
後面的比較依序類推!

兩個檔案完整比較後,發現所有的分段均為相同,差異值也相同!
這代表官方是有提供完整的BIOS區塊,只是差異在部分的區塊。
差異的部分區塊就是差異值,這樣聽來很難懂,放上圖片就知道了。
原檔
官方
上圖中可以得知官方BIOS的真正起始值是從"10C80h"開始,數值等同算出來的差異值,而上面就是多餘的部分可以刪除了。
頭尾多餘部分刪除後的大小會等同於原檔的大小,如果有不一樣,可能有部分沒刪除或誤刪到。

經過掐頭去尾後的官方檔案就可以另存新檔,把做好的BIOS資料燒進去。
最後就是BIOS焊回去、筆電重新組裝起來再上電測試!
緊張時刻來臨~~~~~~~
開機了!!!
出現外星人的殺氣大頭照!
一切的努力都值得了!

最後放上幾張拆機照,因為拆裝過程中沒想到要拍照,後來想到時快組裝差不多了,所以只有幾張而已。
正面
背面
這一台的規格相當不錯CPU:i7-3630QM、顯卡GTX660M。
還可以安裝四條記憶體、兩顆硬碟,CPU與顯卡都可以更換。
根本是電競專用的筆電。
比較殘念的是,顯卡似乎壞了都抓不到只好拆下...

後記1:搜尋法後來看了搜尋說明才知道,是要自行輸入16進制數值才能準確找到,不然複製功能只是複製文字而已,而不是16進制數值。
後記2:官方更新檔有功提供EC的更新區塊

從"820ca0h"之後,就是有關EC的更新區塊。

貼心提醒:以上的實例是經由本次實作中所得出,不代表能完全應用在其他型號之筆電上,可能多少會有差異,務必自行判斷。

本次實例中有任何問題,歡迎提出!

附上本次修改後的BIOS更新檔 M17X-R4_New.rar (3.02 MB, 下載次數: 12)

最後感謝大家收看

終於可終於收工了...累~~~~

如果有看到這段文字,別忘了餵公狗內!

网友A:
真的很有耐心修好、很厲害。

网友B:
不只好厲害,是非常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很有耐心修好、很厲害。

過獎了n_020|
比我厲害還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只好厲害,是非常厲害~~~

蔡大過獎了n_128|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真正的高手或許潛藏我們之中呢!

网友C:
IINTEL I系列 都有ME區塊 $FPT 所以搜索這些字元 會很快找到 往上大約1010 或3010bytes 就能找到開頭
再把開頭以上刪掉 看BIOS多大 在往下找 就把多出來的刪掉 就是一個完整的BIOS 修改完成記著用UEFITOOL在檢查是否修改成功
要BIOS檔案是完整的才能搜索到

完整構造8MB BIOS圖像 .................. (8192KB)
為0x0〜0xFFF的 ...................... 描述符地區 ..... (4KB)
的0x1000〜0x21FFFF .......... ME區域 ................. (2MB)
0x220000〜0x7FFFFF ...... BIOS區域 。 ............ (6MB)

完整構造8MB BIOS圖像 .................. (8192KB)
為0x0〜0xFFF的 ...................... 描述符區 ..... (4KB)
為0x1000〜0x2FFF .............. 千兆區域 ...............(8KB)
0x3000處〜0x1FFFFF ....... ... ME區 ................ (2MB)
0x200000〜0x7FFFFF ...... BIOS區域 ............. (6MB )(6MB)(6MB)

网友:
要有技術還要有耐心!!! 金厲害。

网友:
讚讚讚 修改的bios

网友:
超神的,不知何時才能練到這個水準?

楼主:
引用 网友C:
IINTEL I系列 都有ME區塊 $FPT 所以搜索這些字元 會很快找到 往上大約1010 或3010bytes 就能找到開頭
再把 ...

依照獅子魚大的說明,找到$FPT往上1010h還真的找到了開頭!
的確!要完整的BIOS才能找到,現在許多BIOS的更新檔都只更新主要的區塊而已!
如果沒有原本的BIOS來參考,就有難度了,除非官方是提供完整的檔案才可以。

网友D:
所以更新BIOS,不是下載,複制,貼上,我也要來練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更新BIOS,不是下載,複制,貼上,我也要來練一下了,

這次是剛好官方有提供完整的檔案。
如果官方只是更新區塊的檔案,這就有難度了!
因為得要有原機的BIOS做參考依據,才比較好處理喔!
如果原BIOS不見或壞了,得求神拜佛看谷哥大神能否找到了。

网友E:
我有一片拆機的Dell Alienware 外星人 M17x R3  獨立顯卡AMD Radeon HD 6970M,不知能不能用在R4上。樓主有興趣試一下的話請私訊我,我在寄給你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片拆機的Dell Alienware 外星人 M17x R3  獨立顯卡AMD Radeon HD 6970M,不知能不能用在R4上。樓主有 ...

已經PM相關訊息給您。

网友F:
恭喜完修,看完實例已經眼花,分不清官方和原檔,樓主毅力驚人,不但要分出官方和原檔,還要辨識出差異,不但眼力過人,腦力出眾,精力異於常人,詞窮已無其它形容詞,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看完實例已經眼花,分不清官方和原檔,樓主毅力驚人,不但要分出官方和原檔,還要辨識出差異,不但眼 ...

一開始真的會很眼花撩亂,用到哪裡都會忘了,只好再重來一次...
然而,在抓到線索與眉角後就比較快囉!

网友:
哇!!!偶像呢

网友G:
KKP大說明講解,雖然不怎麼懂但這個水準非常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KKP大說明講解,雖然不怎麼懂但這個水準非常厲害>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
只是要自己知道的範圍內,會盡量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