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電腦SATA硬碟可以熱插拔嗎??

楼主(2017-08-05):
請問一下,電腦SATA硬碟可以熱插拔嗎??
開機主硬碟改用SSD,
普通SATA硬碟存資料用,
有需要再插進去,
可以嗎??

网友A:
理論上可以,可是我從未這麼做過.....因為有HD外接盒

SSD一般都當系統碟(裝OS+應用軟體),HD就不用離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論上可以,可是我從未這麼做過.....因為有HD外接盒

SSD一般都當系統碟(裝OS+應用軟體),HD就不用離線了 ...

HD不存取資料就先離線,
有需要再插進去,
用HD外接盒真的可以熱插拔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HD不存取資料就先離線,
有需要再插進去,
用HD外接盒真的可以熱插拔嗎??

用外接盒比較安心

我自己是買了一堆外接硬碟 http://24h.pchome.com.tw/region/DRAA
和兩台 NAS http://24h.pchome.com.tw/prod/DRAG17-A9008167O

外接硬碟不用時要先在系統卸載(把buffer寫入清空),再關電源,再移除USB or other...

网友:
確認一下SATA設定的模式是不是AHCI.

以牛用WinXP+AHCI模式為例, 使用方式就如您所描述的..
只是, 牛是牛一個熱插拔座/盒在電腦機殼上...

供您參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HD不存取資料就先離線,
有需要再插進去,
用HD外接盒真的可以熱插拔嗎??

一般下載路徑會建議放在硬碟、
硬碟常這樣插拔、
連接器應該會比較容易壞吧?

网友:
個人認為 即使讀的到資料
也不建議這麼使用
硬碟有馬達SPIN和讀寫頭位置的問題
插上去問題小一點(轉速由0開始)
但是太常插拔 SATA接口和電源接口產生接觸問題 也挺麻煩的
開機中拔下來  馬達高速運轉中 就真的不妥了
個人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下載路徑會建議放在硬碟、
硬碟常這樣插拔、
連接器應該會比較容易壞吧? ...

如果不用插拔,
只關閉12V,5V電源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用插拔,
只關閉12V,5V電源呢??

其實是使用的人比較麻煩吧!
沒差一點電。
可以網路搜尋看看、
Ssd+硬碟的設定方式、
Ssd的壽命是抹除的次數

网友:
引用 楼主:
HD不存取資料就先離線,
有需要再插進去,
用HD外接盒真的可以熱插拔嗎??

硬碟外接盒USB的當然可以插拔
內接的我沒試過熱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是使用的人比較麻煩吧!
沒差一點電。
可以網路搜尋看看、

不是差一點電,
是電腦開整天,
HD根本不存取或很少存取,
HD空轉一整天,
HD壽命也會縮短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差一點電,
是電腦開整天,
HD根本不存取或很少存取,

買牛貼的圖上那種硬碟抽取盒, 它的鎖匙就是電源開關,
平常不用就內置放著, 要用再轉開上電就行!

网友:
看 eSATA那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SATA

如果是sata的話,介面與電源分開不去手動拉掉的話,就要注意 BIOS 需要設定一下,熱插拔一般需要 BIOS 先行配置 resource 確保正常。
個人用,不動插頭的話,斷電後上電,是有機會與方式另其正常的(不工作時就重新掃描硬體)。

网友:
理論上可以,實際上為避免出問題,還是得要有系統與軟體配合,
確認硬碟已經uncounted,送出信號讓讀寫頭好好歸位等等,
硬碟應該不會壞,如果意外造成分割表流失問題比較大。

网友:
直接回答你不行比較好,未免你有其他遐想!!!

1一般個人電腦~皆沒有支援熱插拔

(除非是目前新電腦且檔次較高的品牌,是有寫支援熱插拔,但華碩人員也說得很白,他們自己也不太敢保證絕對沒問題)

2.熱抽拔,這個機制~主要是用於"同步"保證資料正確性~~~但你的需求並非如此,你是想當資料Data,要用在接上,那你為何不直接使用USB碟呢?

或許,有時些人的PC有試過可用,但是這是一個沒有任何人可保證資料的安全及正確的情形下,後果就是自己承擔了

网友:
我已經熱插拔很多年了...說真的也沒有碰到資料不見...
BIOS中設定IDE/AHCI..都可以...

插...先接排線再接電源線
拔...先拔排線再拔電源線

每天都要做很多次的啦~

网友:
事實上我曾經恍神的在開機通電狀態下,接上硬碟SATA線
接上的瞬間回神,想說死定了,結果那次沒事
之後才想到SATA號稱可以熱插拔.

但,SATA這規格很詭異的地方是,記得那個接頭有插拔次數的規範
看起來就是,拔太多次那個接頭很容易掛點,如同這網頁提到的
http://www.wisconn.com.tw/Portfolio-detail.aspx?N_Id=183
後來新出的規範有沒有改善就不曉得,不過,以這限制來說
我覺得熱插拔就比較適用在於在線更換RAID硬碟用途.

另一個就是buffer寫入問題,這也是要熱插拔時需要注意的一件事
印象中可以熱插拔的sata,在工作列右下也會出現類似USB卸除的選項

网友C:
很多人的回答都是可以,但是前提是要有AHCI模式,妳要不要把你主機板的型號打上,讓大家為妳診斷一下?有的主機板雖有AHCI模式,但在XP底下是無法熱插拔的,話說除了我這個LKK,大概也沒幾個是用XP的吧?

网友:
除了AHCI模式以外主機板Bios選項裡也要開啟SATA熱插拔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差一點電,
是電腦開整天,
HD根本不存取或很少存取,

根據你說空轉一天的問題~

現在硬碟 基本上不常讀取一段時間後 會休眠 你大可放心 現在連外接盒都有做這個功能
只是有時會"叫不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的回答都是可以,但是前提是要有AHCI模式,妳要不要把你主機板的型號打上,讓大家為妳診斷一下?有的 ...

主機板是MSI G41M-P33
不知道有沒有AHCI模式,
從未用過,
平常主機只是上網掛網,
幾乎都沒有存取HD,
但是HD整天轉,很燙,
所以才想用SSD,把HD離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的回答都是可以,但是前提是要有AHCI模式,妳要不要把你主機板的型號打上,讓大家為妳診斷一下?有的 ...

老實說,對我來說,WIN7並不比XP好用,
XP的功能我已經夠用了!!

XP主系統用精簡版,大概幾百M,
加上officec和一些程式,大概1G就夠了,

我有8G RAM,想用4G做RAMDISK,
安裝XP主系統,
HD純做資料碟,不用時可以離線,
這樣可以連SSD都省掉....

我是在做夢嗎????

网友:
印象中,G41MP33沒有AHCI,你到BIOS硬碟模式看看。

XP只能抓到4G以下的記憶體,你裝8G還是抓到3.5G或是3.25G,以前DOS有一個RAMDISK的程式,
可以將RAM模擬成硬碟,在386 486的時代,玩起遊戲可以說奏嘎咧飛,現在4G都有些不夠用了....
何況已經有ssd這種東東,就不要想ramdisk了。

我本身也有玩網路遊戲掛機,以前沒有ssd時,最多只能4開,換了ssd,然後虛擬記憶體用到10G,
現在最多可以8開(掛機一星期不當機只能6開),XP的作業系統,遊戲是10多年的老遊戲了。建議是你換一片有AHCI的主機板,如果有熟悉的回收場可以去找看看,沒有就看是你的CPU還夠用嗎?
不夠了就換整套,夠的話就上網買中古板,還是求購站內的大大是否有存貨了。

网友D:
擔心耗電量的話可以在電腦插座加一個功率計,以我的電腦待機在80~90w,

使用時頂多再加個10~20w,一度電等於1000w的電器使用一小時,所以我電腦

開約十小時才一度電,給您參考一下,用這個功率計總比人家說什麼顯卡一定要

500w.600w以上的Power的說法要準確多了...

跑OCCT燒機.

网友:
jouk大大有壞版要釋出,你跟他要USB2.0無電源那塊,版內我記的看過是供電的 IC 故障,簡單一點就是+5V經過一條1A的保險絲接到USB+5V處,那片板子有 AHCI。

楼主:
引用 网友D:
擔心耗電量的話可以在電腦插座加一個功率計,以我的電腦待機在80~90w,

使用時頂多再加個10~20w,一度電等於1 ...

倒不是擔心耗電量,
是擔心HD根本整天沒有存取,
卻空轉一整天,HD發燙壽命浪費掉....

楼主:
我這塊G41MP33板子近來也出問題了,

外接出來前面板的USB居然無法使用,

鍵盤滑鼠無法自動辨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機板是MSI G41M-P33
不知道有沒有AHCI模式,
從未用過,

G41搭配的南橋為ICH7, 無AHCI和RAID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差一點電,
是電腦開整天,
HD根本不存取或很少存取,

硬碟沒這麼脆弱, 圖片中我這硬碟每天廿四小時不關機, 也起碼用了十五年,
(好像是2001年或2002年買的), 用到現在也感覺到比我還正常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塊G41MP33板子近來也出問題了,

外接出來前面板的USB居然無法使用,

不一定是主板出問題, 也可能是機殼的線材或機殼的 USB 插座引致.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碟沒這麼脆弱, 圖片中我這硬碟每天廿四小時不關機, 也起碼用了十五年,
(好像是2001年或2002年買的),  ...

這個嘛,160G的硬碟壽命頗詭異的長久
我手邊還有一棵160G,接在移動城堡這款外接硬碟盒裡面
前不久有通電看一下,還活著,但是不曉得有沒有弱磁區

反倒是250G~500G這區間的硬碟感覺爆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塊G41MP33板子近來也出問題了,

外接出來前面板的USB居然無法使用,

我以前是買延伸板,把主機板上面的兩個預留的USB接頭接到外面來就可以用了.

网友:
小弟都是關機後才敢裝或拆sata線說!!

网友:
HGST硬碟的原廠測試程式就是一定要在熱插拔的情況下才測的出來

小弟是熱插ˊ拔好幾年好測過好幾千顆硬碟了

主機板公司都是用最便宜的板子

win7 32位元,磁碟系統是IDE不是AHCI一樣熱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