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冷氣SAP-718不冷

楼主(2017-08-06):
家裡冷氣有一天突然開了不冷,
剛開2分鐘站在冷氣口有感受到冷風,
之後開始只有送風溫度降不下來,
同時運轉燈號開始閃爍。

開很久中間運轉燈號會偶爾恢復一下綠燈,
但是溫度還是降不下來。

爬文過嘗試先對室內機做清潔無效,
請三洋維修來看,告訴我馬達壞掉等報價,
只是直覺一開始有冷風,馬達壞掉似乎沒道理。

不知有沒有人可以提供這樣的處理經驗,感謝。

運轉燈號

運轉燈號

网友:
看馬達有無運轉??

网友:
觀察室外機風扇馬達是否運轉

楼主:
剛剛把室外機上蓋拆開開機運轉,確實風扇不動作。
我能怎麼更換材料嗎,感恩。

果然自己懂得很少。

网友A:
室外機 馬達不動作 ( 沒運轉 )
最好先將電源斷開
沒開機情形下 先用手轉動馬達葉片 感覺看看馬達軸心 有沒卡卡的 ( 有馬達培林損壞 )
沒開機情形下 將散熱馬達三條線拉出 黃 紅 咖啡色 三線用三用電表 量看看三線有無阻值 三線都要交互測量 ( 無阻值馬達壞掉 也有可能馬達內部的溫度保險絲開路了 )

以上都沒問題
用電容表 量一下電容器質量 看夠不夠 要量前記得先放電 ( 不夠換電容器 )

將 黃 紅 咖啡色 三色電線插回原處 送電 開機用三用電表量 黃 紅 2腳位有無220V電壓 ( 無 查繼電器 )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把室外機上蓋拆開開機運轉,確實風扇不動作。
我能怎麼更換材料嗎,感恩。

如果樓上sa2086大說的你無法處理或理解
建議不要DIY,請口袋的小朋友幫你比較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室外機 馬達不動作 ( 沒運轉 )
最好先將電源斷開
沒開機情形下 先用手轉動馬達葉片 感覺看看馬達軸心 有沒 ...

加分用光光了.口頭加十分,以後補給你n_116|

楼主:
好的,感謝大大們。
還是覺得走安全路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分用光光了.口頭加十分,以後補給你

蔡大請問怎麼給他加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蔡大請問怎麼給他加分,謝謝

這難倒我了~~~我不知你能不能加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分用光光了.口頭加十分,以後補給你

加不加分 我都沒差
最主要是能幫到酷友 才是最大成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不加分 我都沒差
最主要是能幫到酷友 才是最大成就

有差啦!
有了加分跟酷幣我的電表才能有緣到你那兒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差啦!
有了加分跟酷幣我的電表才能有緣到你那兒丫

那是你對痞酷網的認同 更是你的愛心使然
不然我哪有幸得之

网友:
清濾網,或看「拖塞鏈」指導

网友:
晚上開機會涼幾分鐘,接下去就不涼,但是到了早上就會涼!

室外機 風扇 馬達不動作 ( 沒運轉 ) (特徵 室外機機体高溫)
最好先將電源斷開                (220V 電人)
沒開機情形下 先用手轉動馬達葉片 感覺看看馬達軸心 有沒卡卡的 ( 有馬達培林損壞 ) (木棒代手指)
沒開機情形下 將散熱馬達三條線拉出 黃 紅 咖啡色 三線用三用電表 量看看三線有無阻值 三線都要交互測量 ( 無阻值馬達壞掉 也有可能馬達內部的溫度保險絲開路了 )(先量電容比較容易)

以上都沒問題
用電容表 量一下電容器質量 看夠不夠 要量前記得先放電 ( 不夠換電容器 )(外觀正常內裡不一定正常)

將 黃 紅 咖啡色 三色電線插回原處 送電 開機用三用電表量 黃 紅 2腳位有無220V電壓 ( 無 查繼電器 )

网友:
他只是來問問碰碰運氣的,看有無免錢的方案~~~我相信他既沒電錶也沒電容錶,更不懂冷氣機。

外行人貿然出手萬一出意外,不知道是老大去蹲還是回文的大家連帶一起蹲....

咦~~~~愛注意唷!~~~外行人什麼都不懂這邊不是你該來的地方.....

維修有風險,維修設備有軟有硬,動手前請考量自身能力~~~

网友:
有需求就有動力,說不定是未來痞酷網的主力!
不過安全很重要,這是作工的第一堂課。

网友:
16樓大大說的是實事求是安全真的最重要
不要因小失大n_131|
17樓 大大說的(有需求就有動力)
就好像再說我這種肉腳很想在這兒學習的模樣n_148|

网友:
困難度問題應該不大,失敗為成功之母。
如不親自動手的話,永遠都學不會。
不過,切記安全第一(一定要瞭解些基本知識)。
如是我不懂的地方,我會站在維修人邊,
看他如何操作檢驗,順跟他"牽"請教他。
這次算花錢上課,下次就終身受益...

网友:
覺得大家都猜錯了

  標題寫"SAP-718" , 這型號不完整 , 版大內容中有提到 , 不冷時指示燈會閃爍
三洋冷氣只有變頻冷氣故障時指示燈才會閃爍 , 傳統定頻冷氣故障時指示燈並不會閃爍
所以這台冷氣應該是變頻冷氣

  而變頻冷氣所使用的馬達是直流馬達 , 並沒有用到運轉電容 ,
猜測版大看到馬達不轉應該是基板偵測到有異常 , 保護迴路啟動了 , 當然這異常也包括了
馬達異常 , 但我猜是室外機感溫器不良 , 感溫器不良有時候會剛開機時正常 , 一會兒就跳保護了

  以上純屬個人猜測

网友:
如果想學習維修,
還是先玩玩小電器開始,
這冷氣都是大電,
有觸電的危險.
建議請專業維修,
在旁邊學習,
一步一腳印比較踏實.

网友:
還有其他圖片嗎?  研究一下啊

网友C:
可以請問冷媒填充如何確定已滿? 是看壓力還是看重量?

之前安裝冷氣師父好像是看壓力表, 但冷氣銘板是寫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請問冷媒填充如何確定已滿? 是看壓力還是看重量?

之前安裝冷氣師父好像是看壓力表, 但冷氣銘板是寫重 ...

這要看冷氣是那種
如果是舊冷媒看壓力也會準

新冷媒都是定量填充

冷媒不會自己漏有問題一定要查出來不然早晚一定會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