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MESR-100測試電容

楼主(2017-08-06):
我有作規零,這樣的數據,要判定是好還是壞,

网友:
信他便是!
如有多幾只一樣,那可作個比較.

网友:
75m歐,可以看下面那張表格的貼紙找到相對應的容值和耐壓,因為那張貼指標的都會是“最糟還可以用的情況”
所以只要比貼紙上的大基本上就可以判定是有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