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同冰箱TR-C617I除霜定時器在哪裡?

楼主(2017-08-06):
大同冰箱(TR-C617I)不會除霜,這台除霜定時器在哪裡?
冷凍冷藏庫都拆過,只有保險絲沒有定時器,

是不是要拆開背面整塊鐵板,但是只有A B兩個螺絲,要如何拆開背面大鐵板,

或是 換 除霜定時器,不用拆背面大鐵板

网友:
當然找不到除霜定時器
因為你這台冰箱根本沒有除霜定時器 , 這台是電子式冰箱
化霜是靠電子基板控制

网友:
借你的圖用一下

你的冰箱是電腦控制板的 沒有化霜定時器 不用找了
是用感溫線 感知的
冰箱電腦版 測知壓縮機運轉多久後 會自動除霜
下圖 藍色框處是溫度感溫器 紅色框處是化霜感溫器

你的問題應該是 沒化霜導致冰箱冷度不足 才要找化霜定時器

冰箱冷凝管結冰 不化霜
處理方向
先檢查 藍色框下方的 溫度保險絲 與 除霜電熱器 有無斷路 有斷路的就換新品
還要檢查 藍色框的溫度感溫器 與 紅色框化霜感溫器的插頭插座連接處 有無氧化情形 尤其是冷凍室那邊的接頭處 (氧化的話 就直接接通 不要用接頭了)

网友:
最好能將問題點提出
不然只找化霜定時器 那要幫處理問題 範圍太廣 無法捉模

化霜定時器最主要問題有 冰箱不動作無法制冷 與 冰箱冷凍室冷凝管結冰無化霜 ( 2種情形天差地遠 )

网友A:
看過有人將電子式改成傳統機械式的~

不然只能找大同公司來修理~

因為買不到主機板跟相關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過有人將電子式改成傳統機械式的~

不然只能找大同公司來修理~

要改也未嘗不可
但是要 能看清電路走向 有可能還要再背部(冰箱後面)拉線 怕原始線有的太細 無法承受電流 (不拉線多加繼電器應該也行)

网友B:
電子式跟傳統機械式的冰箱比起來會省電嗎?

或者只是控制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電子式跟傳統機械式的冰箱比起來會省電嗎?

或者只是控制方式不同而已?

省電我無災!不過可以確定大銅會比較省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省電我無災!不過可以確定大銅會比較省錢

耐用才是王道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電子式跟傳統機械式的冰箱比起來會省電嗎?

或者只是控制方式不同而已?

電子式 ( 電腦版 ) 與 傳統機械式 耗電量差不多 能說一樣
因壓縮機是主要耗電量

變頻的 就比較省電 還省很多 差別再 停止與啟動

壓縮機啟動時最耗電
變頻壓縮機 溫度到了會恆溫運轉 ( 壓縮機轉速變慢不會停止 所以沒啟動耗電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電子式 ( 電腦版 ) 與 傳統機械式 耗電量差不多 能說一樣
因壓縮機是主要耗電量

瞭解~~那為什麼還要設計電子式控制呢??

節省零件?!~~好像只少了化霜定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瞭解~~那為什麼還要設計電子式控制呢??

節省零件?!~~好像只少了化霜定時.. ...

節省零件  錯的

電子式控制板比化霜定時器還貴

最主要是要控制溫差
電子式  上下溫差比較少  (停止與運轉的溫差)
調溫器  上下溫差比較大  (停止與運轉的溫差)

溫差越少 食物保存 越久 越新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節省零件  錯的

電子式控制板比化霜定時器還貴

知道了~

楼主:
sa大 一出手馬上命中我的問題,『沒化霜導致冰箱冷度不足,』

除霜電熱器有阻抗,

紅色框化霜感溫器5.5KΩ,
藍色框F感溫器3.5KΩ,
藍色框R感溫器3.9KΩ,
我去大同服務站,買化霜感溫器換換看,(不知道會不會賣我)

感謝sa大詳細的教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sa大 一出手馬上命中我的問題,『沒化霜導致冰箱冷度不足,』

除霜電熱器有阻抗,

感溫器下方那組  溫度保險絲與化霜電熱器 都要量一量  中間是串聯的 那插頭2邊要有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