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H4246 無法開機

楼主(2017-08-06):
名牌電視
電源版
主板
主板局部放大

此台電視開機時.畫面只有5秒鐘.之後就每隔5秒閃一次紅燈......
電源版強制開機.電壓5V 12V 16V  背光24V 輸出都正常~
懷疑是主板問題.....主板上穩壓IC 有3.3V 2.5V
接下來我就束手無策了........
想請大大前輩們指點方向..謝謝~

网友A:
這款主板遇到問題都需要掃電容,主板電容的問題比較大~
你的問題我沒遇過,大部份都是遇到無聲最多其次是開機綠燈跳回紅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款主板遇到問題都需要掃電容,主板電容的問題比較大~
你的問題我沒遇過,大部份都是遇到無聲最多其次是開機 ...

請問~這台就是開機3秒跳紅燈.您如何解決呢?
如果被光負載不足也會這情形嗎?

网友B:
這...我會....          CCFL驅動板上, 左邊四顆電容,不然就是CCF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我會....          CCFL驅動板上, 左邊四顆電容,不然就是CCFL.

原諒小弟愚昧...
請教您~是8顆電解電容35V270UF嗎?
請您指點謝謝你~

网友C:
請您拆掉背光高壓電源,再上電看看會不會閃紅燈

不會的話,問題就是背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您拆掉背光高壓電源,再上電看看會不會閃紅燈

不會的話,問題就是背光了 ...

你好~
拆掉測試...狀況依舊~
看起來主板機率很大.....

网友:
主板底下看有沒有24c128~
換新的空白的上去試試~

之前有遇到無法記憶~
換空白的就行了~

网友B:
這個時候你應該做的是.... ...點亮背光控制器或者是從電源供應器上面用兩顆10K電阻 [power-on, BL-on] 試著把背光點亮. 才能決定是不是100%是主機板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時候你應該做的是.... ...點亮背光控制器或者是從電源供應器上面用兩顆10K電阻  試著把背光點亮. 才 ...

老師這次說的好清楚n_145|偏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拆掉測試...狀況依舊~
看起來主板機率很大.....

您試過一陽指大法嗎,開機後用手指摸哪個IC熱到會燙

畢竟您剛開機還有5秒正常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時候你應該做的是.... ...點亮背光控制器或者是從電源供應器上面用兩顆10K電阻  試著把背光點亮. 才 ...

peter5438 你好~
背光可以單獨點亮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試過一陽指大法嗎,開機後用手指摸哪個IC熱到會燙

畢竟您剛開機還有5秒正常顯示 ...

changold2 你好~
一陽指也試過了.沒啥異狀......

网友B:
[peter5438 你好~背光可以單獨點亮喔~ ]   ...................恭喜你了, 有背光代表這電視是一定可以修出來.

很有可能是電源的問題! 你應該檢查這兩個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了, 有背光代表這電視是一定可以修出來.

很有可能是電源的問題! 你應該檢查 ...

peter5438 您好~
感謝您提供詳細資訊~
我一再檢查.結果是我疏忽了....
最終發現是按鍵開關短路引起.全換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