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Weller 電木柄烙鐵 MOD 230K SP40 SP80(made in Canada)

楼主(2017-08-07):
前一陣子到一個老朋友家中閒聊之餘...目光突然閃過一個畫面...Weller

好奇之餘...詢問後才得知...是很久以前從朋友那裡買回來的
放到都忘了.....都還沒拆開來使用....
老灰狼(不懂行情)好說歹說....用一張小朋友換來了3枝烙鐵(25W..40W..80W)

1.Weller電木柄烙鐵__MOD 230K__ 25W
這組式套件式的...烙鐵頭是用螺旋方式更換...一共有六種頭可替換

2.打開來看...光從膠帶質變的情況研判....可能已超過10年以上...

3.使用說明書...光看左上角那一張圖...年代可能更久了(或許超過20年了)...
   除了一般的焊接外...還可以使用在皮革..塑膠..木材..壓克力上面
   老灰狼只會看圖說故事...英文字母都不認識我...

4.拆開收縮膜...裡面除了膠帶痕跡.....狀況還好...

5.將烙鐵整個拆開來看...裡面的發熱芯是固定死的...好像用陶瓷類的材質密封的方式

6.Model SP40(40W)__SP80(80W)
   全部都是英文....只看得懂...Made In Canada(加拿大製造)

7.這兩款的烙鐵頭...是用螺絲鎖住的...可拆下來更換
   在通電測試的過程當中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
   那就是整支烙鐵頭表面都可以沾上焊錫...   但是發熱柄本身沾不上
   (感覺上... 烙鐵頭和發熱柄表面都鍍上同一種金屬材質)

8.還有一個特殊的地方就是...連接電木柄的圓型鐵片....
   除了標示不同型號之外(SP-23...SP-40...SP-80)
   連LOGO ..."Weller".....都使用不同的字體來標識

网友A:
A大你賺很多丫,這三枝鉻鐵真是個好東西,這個牌子的鉻鐵是世界知名的,你朋友虧很大丫

网友B:
那隻熱切刀 好用阿
以後就不必用美工刀加熱去切東西了

网友C:
老灰狼賺到了~
還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大你賺很多丫,這三枝鉻鐵真是個好東西,這個牌子的鉻鐵是世界知名的,你朋友虧很大丫 ...

過客大您好...這真是個好東西嗎??
老灰狼平時只會用"木柄烙鐵"胡搞瞎搞"...還真的不知道這個是高檔貨n_067|
(不知我那朋友...心裡會不會在淌血)
搜尋了一下...瞭解了不少...只是想說...WELLER不是美國品牌嗎??...為何會跑出個made in Canada
有在想說用個簡單的調光器把它改成調溫烙鐵...
或是直接改成...WELLER  WLC100
http://www.learningelectronics.net/VA3AVR/circ/wlc100.html

甚至是直接改成...weller dsx80...(有點貪心):on_1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隻熱切刀 好用阿
以後就不必用美工刀加熱去切東西了

剛剛把那刀片拿出來看了又看.....竟然發現刀片是....made in USA
好在這種刀片很容易買得到....要不然就失去它的功能了n_043|

OLFA 日本製 刀筆

要不然....拿斷掉的鋸片.....自己磨一支....想要的造型n_044|

网友D:
出土文物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出土文物耶~~~~

這型號還有在賣,單價都不親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過客大您好...這真是個好東西嗎??
老灰狼平時只會用"木柄烙鐵"胡搞瞎搞"...還真的不知道這個是 ...

這個牌子有美國廠,加拿大,墨西哥,德國好幾個廠,等你用了就知道什麼叫做,世界有名的大廠,手感真的很好,但如果壞了耗材也真是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型號還有在賣,單價都不親民。

是唷~~年代久遠的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灰狼賺到了~
還有嗎?

報告仙姑....東西還有...不過大都是SP-80(80W)的(還要再確認)
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再跟朋友詢問看看...是否還有意願釋出...
不過價格上....我就不敢保證...
還有一點就是....這些烙鐵雖是全新的....
但是外包裝都已破破爛爛的(長滿灰塵)....怕是有些人無法接受....
(貼上去的照片...為求美觀....已經是整理擦拭過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報告仙姑....東西還有...不過大都是SP-80(80W)的(還要再確認)
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再跟朋友詢問看看... ...

25w整套的比較誘人,
其實愛惜物品的人,
不會在乎外觀的,
問問你朋友是否釋出,
給有需要的人,
不然放著也是浪費.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w整套的比較誘人,
其實愛惜物品的人,
不會在乎外觀的,

過兩天再來找老朋友問問...
希望能有個...滿意的結果...

補充內容 (2017-9-6 07:38 PM):
http://bbs.pigoo.com/thread-6540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型號還有在賣,單價都不親民。

能否請教大大告知...
哪裡還能搜尋到有關WELLER SP系列的(電木柄)烙鐵...
零配件等相關網址...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否請教大大告知...
哪裡還能搜尋到有關WELLER SP系列的(電木柄)烙鐵...
零配件等相關網址...謝謝{:12_7 ...

抱歉!我也不知道ㄋㄟ。我是搜尋eBay, Amazon 美國和加拿大的網頁,有人在賣此型號。不過現在新版的後面英文字母有不一樣的,都是英文我也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抱歉!我也不知道ㄋㄟ。我是搜尋eBay, Amazon 美國和加拿大的網頁,有人在賣此型號。不過現在新版的後面 ...

大大你好....我在網路上也都只能搜尋到  WELLER SP40L 的型號...
而且都已改款為橘紅色塑膠(橡膠)手柄...就算是二手的....單價也都不便宜

只是單純存想說....朋友若有意願釋出這些WELLER  SP的烙鐵
如能找到便宜的單價...依此據來談價格...找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價位...
來分享給痞友...物盡其用...兩全其美....那豈不是皆大歡喜!!!

网友:
  功能強大喔

楼主:
這幾天一直在玩這幾隻烙鐵....下午突然想到說...
之前有跟作車床的朋友拿了幾根6mm銅棒
(不知道是何種材質...只跟朋友強調說會加溫到3-400度左右)
原本想學爆米花改裝成熔膠烙鐵...等拿到銅棒時...60w的木柄烙鐵卻已經掛了
剛好這次拿來改在Weller SP40上面

拿2枝對切成4枝....打磨成自己想要的頭型
錐形...尖頭...馬蹄...刀頭......材料比一般的銅棒還硬

鍍上焊錫

當熔膠烙鐵可惜了....可以直接拿來焊接

話說回來...真的如過客大大所說的...用過就知道....回不去了

雖說是40W的...比台製木柄好用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幾天一直在玩這幾隻烙鐵....下午突然想到說...
之前有跟作車床的朋友拿了幾根6mm銅棒
(不知道是何種材質. ...

灰郎老弟
我很好奇中間焊棒如何固定,
如果用銅材質耗損會比一般的恆溫焊頭小,
保養也很容易.
恆溫焊頭容易氧化,
沒保養好很快報廢.
你那銅棒材質應該是一般的快削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灰郎老弟
我很好奇中間焊棒如何固定,
如果用銅材質耗損會比一般的恆溫焊頭小,

sandy姐...

中間焊棒是用螺絲固定的...約3mm螺絲
圖片中...剛好轉到下方...沒拍到
這些是搞好玩的...因為還沒買其它焊頭來試
我只知道朋友的銅棒...都是車外銷製品...要求較高
至於材料....我還真的不知道是哪一種材質

网友:
銅棒很像彈頭阿.....

网友F:
一般常見的是紅銅與黃銅,圖片的是黃銅硬度較高,但如果需要導電或傳熱紅銅優於黃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常見的是紅銅與黃銅,圖片的是黃銅硬度較高,但如果需要導電或傳熱紅銅優於黃銅。 ...

感謝大大提點...
應該是黃銅沒錯...用剉刀不好打磨...屑屑很像打磨鑰匙的殘屑
一般電源單心線...裡面的導體是紅銅...較為柔軟...容易敲打朔型

网友:
紅銅純度高.易導熱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幾天一直在玩這幾隻烙鐵....下午突然想到說...
之前有跟作車床的朋友拿了幾根6mm銅棒
(不知道是何種材質. ...

你還沒用過weller溫控的鉻鐵,等你用過就知道什麼叫做好東西,真的會回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還沒用過weller溫控的鉻鐵,等你用過就知道什麼叫做好東西,真的會回不去了 ...

就是怕...真的會回不去了...所以才一直使用....木柄落鐵(有得玩就很滿意了)
這次中了...朋友的毒....搞了這WELLER烙鐵...
接下來要找學姐買相容HAKKO 白光 FG-100 烙鐵頭測溫儀
來測量烙鐵頭的實際溫度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215554339#qa&p=1
要製作WELLER  WLC100...
http://www.learningelectronics.net/VA3AVR/circ/wlc100.html
有這些...就粉滿意了...不要再下毒了

楼主:
下午在把玩這支WELLER 25W的烙鐵...拿來當電烙(燒)筆....烙燒木材...皮革時...順便上網找了一些資料...
發現國內外大都採用30W的烙鐵頭(黃銅材質)...頂多再加個調溫(光)器來調整不同材質的烙燒溫度...

看著看著...突然想到家裡應該有些類似零配件可以運用....就跑到垃圾堆裡東翻西找了....
果然....又挖到寶了...

這支25W的烙鐵頭跟40W(80W)組合的方式不太一樣....是車(1分半)內牙...直接鎖上去的
其他兩款是從旁邊鎖螺絲(3MM)...這些小配件剛好是1分半螺牙...配得剛剛好...
接下來...就是發揮想像力...把這些銅棒(鍍鉻)打磨成自己想要的形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