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晶體測試器量測SBD,呈現故障與正常的畫面。

楼主(2017-08-07):
依照晶體測試器的畫面結果應該有能力測量SBD。
上週採購了一些SBD結果要換新品的時候,心血來潮測測看...怎麼都變電阻。
有向賣方反應這個問題,看他如何回應。
是新品故障還是我測量有誤?感謝回覆。

故障的SBD二極體檔測量0.056V,正常的是0.08V。
故障的SBD順向阻值測量為幾百Ω,正常的是KΩ等級。

正常的SBD,如下圖。

補充內容 (2017-8-8 12:25 AM):
SBD規格
https://www.diodes.com/assets/Datasheets/SBR40U60CT.pdf
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stps30l45c.pdf

网友A:
測試電流不足  工作在電阻區

可以嘗試使用指針電表測試   要看的是LV 刻度線

网友A:
這個Vf還真是低的讓我訝異  真是優秀的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試電流不足  工作在電阻區

可以嘗試使用指針電表測試   要看的是LV 刻度線 ...

指針電表X10KΩ檔
黑接陽極,紅接陰極,得到的是接近0Ω。
反轉過來指針在中間的位置。
照片後補。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針電表X10KΩ檔
黑接陽極,紅接陰極,得到的是接近0Ω。
反轉過來指針在中間的位置。

R*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Vf還真是低的讓我訝異  真是優秀的二極體

請問專大
所以這晶體測試器的確有能力測SBD嗎?
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專大
所以這晶體測試器的確有能力測SBD嗎?
謝謝您。

沒有能力測low Vf的
I不夠

楼主:
指針電表X1Ω檔
黑接陽極,紅接陰極,得到的是1.6Ω。
反轉過來指針在無限大的位置。

忘了說,目前測的是ST新品SB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能力測low Vf的
I不夠

了解!只能仰賴指針電表了。

參考資料:[百度]请问三脚肖特基二极管怎么检测好坏?

楼主:
疑似故障的SBD,數據也是類似ST新品。似乎是正常的。

不了解為什麼一個可辨識(ST),另一個(SBR40U60CT)卻辨識成電阻。

補充內容 (2017-8-8 06:37 AM):
有可能SBR40U60CT是屬於ultra low voltage drop型,所以晶體測試器會有誤判的情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疑似故障的SBD,數據也是類似ST新品。似乎是正常的。

不了解為什麼一個可辨識(ST),另一個(SBR40U60CT)卻 ...

沒有測試這種東西的能力,沒能力不算誤判。

网友C:
覺得是程式問題,可更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覺得是程式問題,可更新看看。

晚點下班找一下相關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測試這種東西的能力,沒能力不算誤判。

感覺精準度高的設備是需要N張小朋友堆積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覺得是程式問題,可更新看看。

請問jojo大,我這測試器應該刷V20的嗎?
手上是2014年第三版的測試器。

[電子儀表]簡易晶體測試器新BIOS更新1.11m (2015/02) by  moripi

[電子儀表]簡易晶體測試器新BIOS更新 by jojoling[20150515 rev 488]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jojo大,我這測試器應該刷V20的嗎?
手上是2014年第三版的測試器。

是的~你試看看

楼主:
好的,謝謝。
除此之外,應該還要搭配USBISP燒錄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