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胎壓力監測系統

楼主(2017-08-07):
這樣子的. 我想請問一下大家... .. 如果你看到你的車子有胎壓不正常警示燈亮起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處理? 我的車型2009 Sienna並沒有告訴我哪一個輪胎有問題!  所以我跑去免費充氣的7-eleven加油站...隨便亂打氣一下. 靠著我用腳踢一下來決定充氣的多少..我有很多胎壓監視器可是都找不到了..很不幸的是..輪胎壓力的警示燈還是亮的..我該怎麼辦呢?    現在都不敢開高速公路了.

輪胎壓力監測系統:    Sienna How-To: Tire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 (TPMS) | 2009 Sienna | Toyot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iM341sdqI

网友A:
影片中提到歸零程序作一輪

還異常就送回原廠校正 或 換電池
不是這樣嗎 ?

這有身份有地位的高級車
當然直接回原場換修嘛 !
不用自己來啦

Toyota Sienna (2006 - 2012) TPMS Reset Procedure
Relearn Code: TOY-2

Relearn Procedures: Initialization following rotation and tire replacement.

1. Inflate all tires to pressure indicated on tire placard.
2. Turn ignition to ON position (engine off)
3. Hold down tire pressure reset button (located on instrument panel, knee bolster or inside glove box) until TPMS telltale flashed 3 times.
4. Initialization will be completed when ECU has received signals from all from all sensors. Process may take 2 - 3 minutes.
5. If initialization is not complete, drive vehicle for approximately 20 minutes.

* A properly formatted scan tool required to learn new sensor IDs when replacing sensors.

** Vehicle may be equipped with Main/2nd switch located at base of driver side knee bolster, underneath glove box, or inside glove box. Sensor IDs must be written to the position the switch is press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片中提到歸零程序作一輪

還異常就送回原廠校正 或 換電池

歸零程序作: 不是這個啦!   如果你的氣壓不平..電腦不會幫你歸零的.

這裡有一間公司叫Discount Tire. 提供免費輪胎空氣檢查.

我半信半疑的. 所以我就開去那裡. 他真的就幫我補氣了. 而且他跟我講: 我亂加空氣. 有的超過.  輪胎胎壓應該是35磅. 我問他有問題的那一個. 他說是在客人那邊...他調整後. 那個輪胎記號就馬上就不見了.

因為他要幫各種的車子充氣. 所以他先問我你知不知道你輪胎的胎壓? 我說我不知道! 但是我把門打開. 有一張貼紙上有. 他看了一下35磅的壓力. 他有一個機器. 它會自動幫你充到35磅的壓力.

然後我跟他說謝謝. 就走了. 他還幫我指揮倒車.....生意難做.

我的意思是我想知道台灣有這種公司? 做免費的輪胎空氣檢查服務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歸零程序作: 不是這個啦!   如果你的氣壓不平..電腦不會幫你歸零的.

我的意思是我想知道台灣有這種公 ...

買一支胎壓計放車上隨時備用
費用 NTD 百元有找

補充內容 (2017-8-8 07:42 PM):
非廣告
圖片引用出處為網拍文宣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50961371694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歸零程序作: 不是這個啦!   如果你的氣壓不平..電腦不會幫你歸零的.

這裡有一間公司叫Discount Tire.  ...

我的意思是我想知道台灣有這種公司? 做免費的輪胎空氣檢查服務嗎?

但前題是 輪胎是該公司體系銷售的
依消售單據驗明正身做服務
有規模的服務場, 輪胎打的是氮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我想知道台灣有這種公司? 做免費的輪胎空氣檢查服務嗎?

這邊真的不錯. 是來者不拒....而且這會牽涉到..雖然是免費. 你把人家輪胎氣壓加錯. 會翻車. 會告官司的.

网友B:
一般來說技師都按照車門框上的胎壓指示貼紙來給你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我想知道台灣有這種公司? 做免費的輪胎空氣檢查服務嗎?

部分中油直營加油站有自動打氣機,可以依您的需要選擇單位及壓力,設定好後只要直接把充氣頭壓在充氣嘴上就能自動充到設定壓力

不過就小弟所知,中油這台打氣機大概死光了

网友:
我也遇到過,
怎麼歸零都沒用,
原來是後車廂備胎沒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來說技師都按照車門框上的胎壓指示貼紙來給你打......

原廠維修點的不知道,不過輪胎行的據我看到是蠻隨興的 XD
還是人家其實有千錘百鍊的手感,我誤解了

网友:
給大家建議啦~~~~~自己動手給愛車打氣!~~

去買一個"技師用"的胎壓錶,每周在冷胎狀態(車輛靜止超過一個小時)下測一下各輪胎壓,
胎壓該多少呢?!~~~你駕駛座車門框上的貼紙上有標示,按照需要來打。

打氣來源就用百貨行賣的打氣機就好了,當然最好自己有適當馬力風車的.....

去給店家打的唯一缺點是......你的車胎剛行駛過是燙的....補充胎壓最好是冷胎,你沒工夫等它冷。

网友:
應該回去原廠問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部分中油直營加油站有自動打氣機,可以依您的需要選擇單位及壓力,設定好後只要直接把充氣頭壓在充氣嘴上 ...

常常貼出故障中、換主機板一換好幾個月、現在已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常貼出故障中、換主機板一換好幾個月、現在已拆掉。

這就應證了...  沒錢的生意沒人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就應證了...  沒錢的生意沒人做.

在台灣,每個輪胎行或修配廠,雖然沒有免費胎壓檢測的立牌,但都可以免費做胎壓補氣,而胎壓計都連接在充氣嘴後面,在放開充氣手把時,就會顯示胎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