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32N120亮紅燈無法開機

楼主(2017-08-08):
電視

型號

主機板

主機板局部電路

邏輯板

電源板

高壓板

有待機電壓5V

按鍵電壓

按下電源按鍵

電視不管是按下按鍵或是遙控開機,均無法開機,主機板未送出power on訊號,但發現主IC發熱應該有50多度。
單獨將電源板pon接上5v後電源板12v、24v均有正常。
請問該往哪個方向追查?感謝!

网友:
主控IC挂啦!50度

网友:
  再下來應該查的是.....這幾個電感上面的電壓....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它的電壓值?

楼主:
電感電壓明天補測。
右邊兩顆mp1482 我看過手冊, 是降壓IC,2腳 7腳分別是IN  EN,IN是接12V,因此電源板沒接收到主板的啟動訊號,相對的就沒有12v。且也換過新IC。
左上mp2309是降壓IC,2腳 7腳分別是IN  EN,IN是接12V,跟mp1482同樣功能。

補充內容 (2017-8-10 12:10 AM):
電感端點均沒有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