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外購買"12V手電鑽電磁充電器"電源220V改為110V

楼主(2017-08-08):
下圖是依據線路簡單繪製,但不知正不正確
請高手指導要如何修改成110V
感謝

网友:
電池還是電磁呢?

网友A:
買一個220V轉110V的變壓器可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買一個220V轉110V的變壓器可行嗎?

是110V轉220V吧?

网友:
阿對吼
沒五腦,常常轉不過來

网友:
先插220,量一下經過變壓線圈出來是幾V,換個插110變壓出來一樣電壓的線圈就行了?應該不難找才是

楼主:
因為變壓器接腳很多,不清楚要量哪個點?
線路都不用修改;電容需要更換嗎?

是手電鑽電"池"的充電器,電池才對。

謝謝各位指導

网友:
換變壓器及改線路真的太厚工,
直接買一個輸入100-250V/輸出12V的適配器不就搞定了?

网友:
電源供應器110/220V切換開關的討論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73-1-1.html

网友:
在AC輸入前,先做一個倍壓線路給它,直接給300V直流就好了,我上次就這麼做。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65049-1-1.html
拆螺旋燈泡,零件就有了

网友:
原裝的是220V, 希望改到110V 嗎? 這比較簡單
還是反過來 ?

网友:
串個燈泡試一下,或許不用改。

网友:
買個變壓器轉220給充電器用安全又不用改

网友:
家中沒有220v的電嗎?拉條延長線出來充就好了。

网友B:
電源220V改為110V......................哈~哈~哈...什麼都不用去改....直接插上110v去就好了..如果插頭不一樣可以換一下...因為那是切換式電源供應器...從90V到240V  全部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源220V改為110V......................哈~哈~哈...什麼都不用去改....直接插上110v去就好了..如果插頭 ...

以下取自KUSA的一份切換式電源的文件,看起來不像這一個case耶…

网友:
你插110V試試  我的是220V的 插110V試試正常就這樣子用了
MOSFET 電流要檢查 確認   整流橋也是

楼主:
各位前輩!
剛剛插上110V 電源,量測一下個腳位的電壓
與接上220V的電壓量測值一樣
我就這樣使用看看了,看會不會燒掉;或是充電時間變慢。

有問題再來請教各位

再次感謝大家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