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冷凍室溫度問題

楼主(2017-08-08):
最近家母從朋友那邊弄回來一台LG的雙門冰箱.
我用電錶+溫度探棒放在冷凍室,發現只要開冷藏室開稍微久一點或次數較頻繁.
就會導致冷凍室溫度上升,原本-16度會上升到0度以上.
接下來會維持這個溫度至少10分鐘以上後,壓縮機才開始工作後才開始下降.
所以就打去問原廠,竟然回答說這是正常現象,還是特殊設計,不會有影響.
但是測試家中原本的冰箱卻不會有這種現象.至少不會有這麼明顯的升溫.

我的想法是這台LG冰箱只要冷藏室溫度不足就抽冷凍室的冷空氣來維持低溫.
但是應該不能讓冷凍室溫度過高才對,但是這個設計風險就在於應該要能精確控制冷凍室溫度.
如果無法有效控制就會導致食物提早壞掉.不知道各位前輩是否有對家中冰箱做過類似的測試?
目前是打算換回原本的冰箱了.

网友:
冰箱的冷卻系統太多種類了,單是這樣講,恐怕是很難起頭。

這話題要能開得起來,其最低條件,先將準備用來研究的冰箱--採用的冷卻循環系統,做一個簡單的介紹才行……

网友:
呵呵~~~主要爭議點是他認為冷藏庫的庫內溫度應該維持零下某某度,而不是等溫度升高了才
降溫...................這邏輯上是講的通的,否則庫內冷凍食品不就一直在冷凍/解凍中循環?!

冷藏室內的冷源從何而來?~~~理論上是由冷凍庫取得"冷氣"來降低冷藏室內溫度保存冷藏食物

你如果想要有好的答案建議你..
1.提供產品完整廠牌型號
2.拍攝數張關鍵細節圖片...冰箱內部、外關、產品標籤含電路圖等

有好的問題才有好的答案,要神明保佑得把話給講清楚~

這裡大神很多~~端看你問的好不好能不能引神明下凡指點

楼主:
應該是我沒說清楚,我的疑問主要是說應該不會有任何一個冰箱在正常設計下是讓東西會一直解凍又冷凍.
因為原廠竟然說是正常現象,不符合一般冰箱看到的狀況.
後續我會請原廠來看,但是會解凍竟然敢說正常我其實認為是推託之詞.

補充型號是LG GR-B201DVC
只是想討論冰箱正常行為模式,冷凍空調的方面我真的不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應該是我沒說清楚,我的疑問主要是說應該不會有任何一個冰箱在正常設計下是讓東西會一直解凍又冷凍.
因為原 ...

您測試的時候冷凍庫是空的還是有放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測試的時候冷凍庫是空的還是有放東西?

兩種狀況都有,但是都有會在開關幾次冷藏室後溫度上升到0度附近.
後來有測試親戚家美國牌子的雙門對開冰箱.
發現開冷藏室後雖然也會導致冷凍試溫度上升,但是上升幅度不高,仍可以在負10度以下.

我想這種調節方式或許有好處,但是只要控制不好就可能導致冷凍室食物壞掉而不知道.

网友:
LG GR-B201DVC 雙門對開式電冰箱

壓縮機延遲起動
主要問題有
壓縮機跟散熱排 散熱不良 造成壓縮機過熱 壓縮機過負荷繼電器跳脫 用馬達散熱的 馬達要注意運轉順暢度
冷凍室 冷藏室 感溫器出問題
也有遇過電腦版異常故障的

网友:
http://www.bsmi.gov.tw/wSite/ct? ... tNode=4735&mp=1
台灣樂金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電冰箱商品回收/召回訊息

http://www.lg.com/tw/support/add ... l/TWNTC170320122000
台灣樂金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電冰箱商品使用安全公告

网友:
九、損害狀況:於臺灣LG公司已接獲1起型號GR-B201DVC電冰箱及2起型號GR-B208DVC電冰箱,因散熱馬達過熱,造成機體自燃之報告。

  顧生命卡要緊....

楼主:
召回的部分也會請原廠來確認.
不過測試前就已經將進氣孔都清理乾淨了,真的超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