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故障Weller電烙鐵 手柄TC201T構造拆解

楼主(2017-08-08):
手柄TC201T拆解 :
移除尾部電源線轉折保護套

用小起子頂 除退卡榫

卡榫

取出 手柄配接線路(正面)

手柄配接線路(反面)

前端為磁石 + 感溫部 ?

24V/48W加熱主體(插座)

故障 24V/48W加熱主體

三端子插頭拆解

Weller TC201T主機/手柄         供電24V主機

起出防滑膠腳 螺絲拆解

輸出端子配接圖

保險絲座

110V/24V變壓器

因24V/48W加熱主體故障 $21.60 故拆解分享  !

WELLER EC234 HEATER ASSEMBLY

by Weller
•  $26.17Prime
FREE Shipping on eligible orders
Only 1 left in stock - order soon.
More Buying Choices
$21.60(7 new offers)
1 out of 5 stars 1
Product Features
... Price For: Each For Use With: Weller TC201T Soldering Pencil Length: 5 ...

网友:
$26.17 美金?

网友:
幫忙補充這型的是定溫 700 度華氏,靠第四與第五張圖的手柄內部溫度開關(黃色膠帶貼一圈的)在控制溫度。

類似這型的手柄我也有在用只不過因功率有點偏低現在變成備用品。
加熱主體也有另一個備用的與樓主這款的完全相同,多年前也因加熱主體損壞有從國外郵購兩組回來更換,這算是消耗品所以不要太在意。

還有也請檢查手柄線先,因為年代久遠了也曾斷過手柄線組內的某一條線造成加熱不穩定,這次沒有買線來換直接找到斷線處(就是第一張圖那裡)剪短後再接回來用。

WELLER 雖然買新的整組不便宜,算是很耐用但也不可能都不會壞,最大的好處是幾十年後你都還能買到其耗材與零件不會斷炊,以長期持有的成本來看其實是非常划算的。
我自己私人不算公司就用過許多不同型號的,每一台都是買二手的也都能再用上十幾年沒問題,其零配件在國外是很好買,結構簡單不易壞也容易修。

网友:
沒錯....是美金....

网友A:
聽痞友們討論...大家都認同WELLER烙鐵...
不過配件真的不便宜...
剛剛也搜尋了SP-40的發熱芯(HP-40)....US $29.0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聽痞友們討論...大家都認同WELLER烙鐵...
不過配件真的不便宜...
剛剛也搜尋了SP-40的發熱芯(HP-40)....US  ...

以前舊款的發熱主體的確是致命傷,由於長時間恆溫加熱幾年下來就得更換。

現在新一代的數位恆溫式有休眠開關可以自行設定休眠溫度與時間能有效延長發熱主體的壽命。
新的焊頭體積也比較小,不但升溫快其更換成本也比舊款的大頭便宜的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舊款的發熱主體的確是致命傷,由於長時間恆溫加熱幾年下來就得更換。

現在新一代的數位恆溫式有休眠 ...

請教duke83大大...

舊款的Weller電烙鐵(SP系列)....除了加裝調溫器(類似調光器)以外
您們這些行家大都如何使用??....來延展烙鐵的使用壽命...謝謝您!!

http://bbs.pigoo.com/thread-6531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duke83大大...

舊款的Weller電烙鐵(SP系列)....除了加裝調溫器(類似調光器)以外

我不是行家應該算是玩家吧!

我最早以前學生時代用三十元木柄烙鐵自己加裝按鈕開關與一顆二極體,手指沒按開關時就只有半波市電剛好預熱不會高溫,烙鐵用不壞焊頭也不氧化。

出社會後就改用台式恆溫烙鐵了,因為此牌子的很耐用所以也沒去管它沒有改裝。
但還是有一個方法可以有效延長烙鐵壽命,就是準備很多隻烙鐵來焊接不同的物體,所以每隻都能很長命。
就跟各種規格螺絲起子一樣準備不同瓦數烙鐵與不同形式的焊頭。

网友:
不知這型號 , 整支手柄台灣有沒有的買 !!
看來價格應該也不便宜 !!

网友:
weller的鉻鐵我用過多枝都是壞發熱芯,又不能只換發熱芯,只能整個手柄加上發熱芯同時換,所以單價不低但是使用起來真是個好物

网友:
而使用多年後,終於有壞過一次溫控主機,而那台主機也不小心讓我給修好了,繼續服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