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HIMEI TL-32LH50 32吋LE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7-08-08):
這台奇美CHIMEI TL-32LH50 LE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

液晶電視型號CHIMEI TL-32LH50

拆機.

主機板.

使用面板.

邏輯板.

電源升壓板.

準備拆面板囉.

這LED小晶粒.故障率非常之高.
一半以上都陣亡了.

直接換上透鏡式LED燈條.

點燈成功.

維修完成.
突然發現右側有亮線.
詢問主人.主人說原本就有.
這到底是要嚇死誰啊!

敬請指教

网友A:
如果他回答原本沒有亮線你就挫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他回答原本沒有亮線你就挫賽了

不會啊!因為原本送來就沒畫面了.

所以他也沒證據可以證明沒亮線.

网友:
恭喜完修,還好是沒畫面送修,沒得證明!

网友B:
請問G大您是換整條燈條還是換1顆顆LED晶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G大您是換整條燈條還是換1顆顆LED晶粒

看不出來嗎?燈條粗細不同.一定是整個換掉.

就是懶得換晶粒才換燈條.

网友C:
遇到7788的肯定凹你說是你搞壞的~~~~~(我鄰居就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7788的肯定凹你說是你搞壞的~~~~~(我鄰居就這樣)

耍流氓是吧!教您一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耍流氓是吧!教您一招.

問題是那張沒有他那張屌啊~~~派出所認證.....國家背書的...有牌的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問題是那張沒有他那張屌啊~~~派出所認證.....國家背書的...有牌的ㄟ

問題是那張沒有他那張屌啊~~~派出所認證.....國家背書的...有牌的ㄟ   ..............你真是天才....我笑得半死...   精神病患被精神病患殺死了. 大家來比正牌, 認證, 背書.....病情的嚴重狀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問題是那張沒有他那張屌啊~~~派出所認證.....國家背書的...有牌的ㄟ   ..............你真是天才....我笑 ...

精神病患證明,不是神經病(神經發炎)。

网友:
對不起...   我給忘了...        謝謝您愛心的提醒      ?我們在罵人的時候不是都說:   有神經病嗎?

我知道了.....有神經病的是....精神病患? 對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問題是那張沒有他那張屌啊~~~派出所認證.....國家背書的...有牌的ㄟ   ..............你真是天才....我笑 ...

那位仁兄的那一張經過警察局派出所,衛生福利部市立醫院精神科,市政府社會局
里長伯辦公室認證過的。去法院也不能判死,簡直是免死金牌啊~~~~

號稱人擋殺人佛擋殺佛~~~~那天出事你們看電視就知道了

网友E:
這台機器真奇怪,有別於一般的設計,沒有+5V的待機電壓也沒有看到P0WER ON/OFF控制腳,他的電源板連接到主板的插座只有電源板供應+12V的電壓到主板,主板則輸出背光的亮度控制腳PWM,還有背光開啟控制腳ENA到電源板,那主板的電源是如何開啟呢?真納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台機器真奇怪,有別於一般的設計,沒有+5V的待機電壓也沒有看到P0WER ON/OFF控制腳,他的 ...

對呀 我剛剛仔細看.....難道他+5v 跟 ps-on   早就短接

网友:
對呀,就算是用12V當待機電壓,那也該有個POWER ON/OFF的控制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