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際牌冰箱NR-230MF調溫器拆卸

楼主(2017-08-09):
近日因壓縮機不停運轉不會待機,故想拆解調溫器進行更換。

調溫器

調溫器

但在拆解過程中,框選出來的部分拆不下來,想請問插在上面的線應該怎麼拔比較好? 有想過暴力一點但怕把線拔壞.....

网友:
用一字起子~在端子底部頂住~用 槓桿原理 頂起端子~

网友:
奇怪 怎都發生壓縮機運轉不停 都要換感溫器  感溫器真那麼會壞嗎 ?

我所了解 感溫器動作是靠連接的那條感溫線  那感溫線如果破洞 應該感溫器會變成斷路(開路)而壓縮機不會運轉

壓縮機運轉不停
要先用零下溫度計 測量冷凍室溫度夠不夠冷度 (冷度如果不夠當然不會停)會結冰不準 要零下15-18度 有的能到零下24度

將那感溫線拉到出風口 看溫度夠了看壓縮機會不會停

先將調溫器調到最大 3-4小時後 將調溫器調回到最小 看壓縮機有沒停止 也能測試調溫氣好壞

還是我運氣好  都遇到壓縮機不運轉的 才有可能是調溫器壞

网友:
液脹溫度開關
溫升後感溫包膨脹 頂起開關啟動壓縮機
溫降後感溫包收縮 開關斷開切斷壓縮機

故障狀況
感溫包漏氣時 開關為斷開不起動<通常的故障狀況
開關因過電流黏死時 壓縮機將會一直啟動<敲一敲有機會讓接點斷開

楼主:
我把他拆卸下來想檢查有無異常狀況

檢查完後裝回去有什麼技巧嗎? 超級難裝
不行的話只好直接買一個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他拆卸下來想檢查有無異常狀況

拆開後 裝回還要重新調整溫度 紅框處溫度調整螺絲

還是買新的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