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作SERVER2008 R2封裝USB3.0驅動並安裝於ALTOS T110 F4

楼主(2017-08-09):
這台ACER ALTOS T110 F4,原本出廠已經裝好系統
系統OS是WINDOWS SERVER 2008 R2
設置為內建INTEL RAID 1
因為中毒所以需要重灌.
手上只有一片 ACER的WINDOWS SERVER 2008 R2 SERVICEPACK 1

重灌開始就遇到兩個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WINDOWS安裝剛開始,USB KB/MOUSE就沒作用了
這主機板本身已經沒有PS2接孔,後來在BIOS找到一個神奇選項
這項目設定為ENABLED的話,鍵盤跟滑鼠就能動作,可以讓人完成安裝作業
然而,馬上遇到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讓我快翻桌了
一般安裝到這邊,只要去拉SATA控制器驅動,然後點選瀏覽,選好驅動目錄
就能看到硬碟,進行後續安裝,但,插上的隨身碟不會出現,連光碟機都不見了

把SATA驅動燒進光碟然後選取....沒用,因為光碟機也不見了
用USB2.0隨身碟插上USB2.0接孔...沒用,因為USB裝置壓根沒驅動

真是個鬼打牆的無解難題,一切的原因都是因為SERVER 2008 R2安裝片
裡面沒有INTEL xHCI USB3.0驅動

最後只能找辦法把INTEL USB3.0驅動整合進安裝光碟裡面
首先爬網找到一篇提到各家主機板有出工具程式,可以把WIN7加上USB3.0的驅動整合

非常好,SERVER2008 R2不就是WINDOWS 7 的SERVER版本嗎?

用手邊一片WINDOWS SERVER2008 FOUNDATION版本的光碟嘗試
嘗試ASUS出的EZ INSTALLER,跑到一半跳出錯誤,失敗
再嘗試GIGABYTE出的WINDOWS IMAGE TOOL,照樣跑到一半就跳出錯誤
ASROCK的就沒試了

歸結原因,大概是主機板廠商的工具有適用侷限性吧,因為像GIGABYTE的TOOL就分成很多版本
各版本對應不同的主機板晶片組.

最後找到INTEL網站
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 ... 3-0-Creator-Utility
這工具有兩個版本,網頁上面有寫明,上方的僅適用於WIN8.1跟WIN10
有WIN7ADMIN字樣的才能在WIN7使用,應該? (因為我沒試)

其實我拉錯版本了,錯誤的版本使用會停在Initializing DISM,後來我是在win10電腦上跑完

總結需要的工具有
1.windows安裝光碟片
2.USB隨身碟一隻,容量要夠大,我是用16G
3.imgburn免費光碟燒錄程式,製作光碟ISO映像檔
4.RUFUS,從映像檔製作可開機USB隨身碟
5.WIN7-USB3.0 CREATOR-V3

首先,用imgburn將windows安裝片製作成iso映像檔

接著執行rufus
上方裝置選取usb隨身碟(注意!!隨身碟內容會被清空)
下方紅框處點選後,選取剛剛製作的windows iso
選完後中間那堆項目程式會自動幫你勾選
按下執行後,就製作好能安裝windows的usb隨身碟了

執行windows 7 usb3.0 creator
USB DRIVE PATH指定剛剛做好的USB安裝隨身碟
接著按下CREATE IMAGE,說明是說可能需要至少15分鐘
LOG有顯示辨認出安裝片裡面有幾種WINDOWS安裝應該就成功了
像這片裡面有8種安裝模式,所以會看到重複執行
(WINDOWS安裝模式名稱)
MOUNTING IMAGE
加入檔案
UNMOUNTING IMAGE

總共執行8次
直到出現SUCCESS!!
關閉程式

從製作好的USB執行安裝
可以看到C:裡面是USB隨身碟內容

選取SATA驅動

久違的硬碟分割出現了,落淚 T_T

然後,我發現,以這加入USB3驅動的安裝
USB鍵盤滑鼠,不用開啟BIOS項目也能正常動作

至於,如果想把原本光碟片也加入USB3.0驅動咧?

使用ULTRAISO程式,點開原本製作的ISO檔案
然後插上隨身碟,將隨身碟內容覆蓋ISO檔案內容
儲存改裝過的ISO檔案,燒錄

我試過更改過的光碟安裝,USB3.0是可以驅動無誤.

网友A:
想起三年前在外地支援時,
假掰業務主管丟來一台蘋果筆電說要改WIN7(當時WIN8是第一版沒人要用)
蘋果的介面只有USB 3.0,
Win7不認識USB 3.0,
所以Win7裝到一半時筆電鍵盤跟USB外接設備全部停擺,
實在很整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三年前在外地支援時,
假掰業務主管丟來一台蘋果筆電說要改WIN7(當時WIN8是第一版沒人要用)
蘋果的介面 ...

您這台也是很值得翻桌的case

网友:
sata本身是可以做熱插拔
問題在於"電源"
電源本身時無法做"熱插拔"

除非另外加一組獨立電源

网友:
這個問題, 有時跟晶片有關, 插到一般的 USB2.0也可以, 不要插 USB3.0
但新一點的主機板, 插到USB2.0也是會找不到
所以你這個方法是最好的, 不然就只能用 USB CD-ROM 看看能不能安裝

我有時偷懶還是會用 SATA 裝上 CD-ROM, 雖然慢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