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X46-5500 問題求助!

楼主(2017-08-09):
這台是回收來的!
故障畫面
電視背面
內部照片
電源板
主板
倍頻板
恆流板
T-CON
面板型號

故障狀況是接上電源線電視就直接開機,背光有時還會閃(一下亮一下暗間隔大約一秒一次)!
1.主板上電解電容有全換過,問題依舊!
2.從主板上查電源板過來的各點電壓(使用遙控器開機&關機下測量)...
3.開機下主板過來的電壓以及主板上穩壓IC懷疑有2個點有問題...
第一個點如下圖
5VSB 電壓流經 L401 > TP408 ( 4.96V ) > C403 > U402 ( 輸出 3.37V ) > U404 > TP407
待機&開機狀況下 TP407 這個測試點電壓都是 0.99V 不變!
U404 上面印 L81oB 我上網查不到這顆是甚麼零件不知道怎麼測量!
請問這顆是甚麼零件? 如何測量?
第二個點如下圖
圖中8隻腳IC包裝的是 NIKO-SEM p06p03lvg P-Channel FET
開機下測量 > S腳 3.33V    G腳 4.20V    D腳 0.42V
待機下測量 > S腳 0.28V    G腳 0.21V    D腳 0.40V
p06p03lvg 的 D腳輸出到 U1801 所以這顆沒有輸出電壓!
請問這顆是故障?

請各位痞友幫忙幫忙抓臭蟲...

网友A:
U404 是 AXElite Technology 的 AX6646 300mA LDO Regulator
http://www.axelite.com.tw/Doc/Bi ... 5-90a1-55cf075493a6

剛在網上找到其主板電路圖, 參考看看

遙控可以正常開關機, 那有沒有可能是按鍵板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U404 是 AXElite Technology 的 AX6646 300mA LDO Regulator
http://www.axelite.com.tw/Doc/Bi ... 5-90a1 ...

感謝提供資料!
對照線路圖看來 AX6646 輸出 0.99V 可能這顆沒壞!
我有把主板跟觸控板遙控接收板之間的連接線( 最後一張左邊插頭 ) , 拔掉後再插上電也是會直接開機!

网友B:
很冒昧的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測試: 一開始就應該測試的LED? 總有一種感覺: 您的問題是在這裡: LED

這台是回收來的!...............請問一下? 回收場為什麼有這麼好的SLIM EDGE LED TV? 超薄邊緣電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冒昧的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測試: 一開始就應該測試的LED? 總有一種感覺: 您的問題是在這裡: LED

這台 ...

P老師~有這樣的電視很正常回收場很多都是破屏
我家看的是70吋是回收場200圓收來修的
最近50吋慢慢的也出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老師~有這樣的電視很正常回收場很多都是破屏
我家看的是70吋是回收場200圓收來修的
最近50吋慢慢的也出 ...

蔡老闆家開電影院,70吋耶,200元這麼好康的事

网友B:
回去鐵定要開回收場....  我修電視的老闆看的是65吋......你看70吋!!!              但是我拿到的價錢是: $ -40 (檢查費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去鐵定要開回收場....  我修電視的老闆看的是65吋......你看70吋!!!           但是我拿到的價錢是: ...

我奧客插店買$200
70吋牆壁掛的
前面那台燒機的LG42吋
抱歉~~~好像弄歪樓了~~~

网友D:
會不會燈珠要壞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冒昧的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測試: 一開始就應該測試的LED? 總有一種感覺: 您的問題是在這裡: LED

這台 ...

1.這台是人家載來給我回收的,不是去回收場收的!
2.真沒一開始就測LED... 我是想說先解決一插上電就會自動開機問題... 一項一項解決...
請問P大...
1.燈珠要壞不壞的也會造成一插上電就自己開機媽?
2.恆流板上有一條線連到T-CON上,若是單獨測試是否接上啟動電壓就能單獨啟動恆流板嗎?
小弟經驗不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沒一開始就測LED... 我是想說先解決一插上電就會自動開機問題... 一項一項解決... ...

老師請你測LED你就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燈珠要壞ㄅ

小弟經驗不足... 燈珠要壞不壞的也會造成一插上電就自己開機媽?
想說先修看看一上電就開機問題...
至於畫面(背光)一閃一閃的,有時也會不閃...
想說一項一項解決... 先處理一上電就自己開機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師請你測LED你就試試吧!

好的! 感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蔡老闆家開電影院,70吋耶,200元這麼好康的事

不知先前已經投資了多少的大買家?老闆有貨還會請他去看,所以他的寶物也多多。

网友F:
維修業 真是節儉阿  都是使用回收廠的 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維修業 真是節儉阿  都是使用回收廠的 辛苦了

阿丟...
勤儉治國...
勤儉建軍...
勤儉持家...
勤儉...
請往下接...

网友G:
有70吋好收我真該去收一臺
我家電漿電視差不多該報廢了因為已經看十四年了
畫面都是粉紅色班要看十幾分鐘才會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先前已經投資了多少的大買家?老闆有貨還會請他去看,所以他的寶物也多多。 ...

有些回收場是拔感情,
要問問蔡老弟是不是修好很多台送回收場老闆,
才有這麼好康,上電買貨,
讓別人好眼紅.
我也要一台 70吋,擺帳篷...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小弟經驗不足... 燈珠要壞不壞的也會造成一插上電就自己開機媽?
想說先修看看一上電就開機問題...
至於畫 ...

有的电视机是一插电源插头就会开机,这很正常,
因为之前关机时,也是直接拨电源插头操作关机。

如果想要二次开机功能,关机时请按开/待机键关机,
下次开机时插上电源插头后是不直接开机的,还要按一次开机键才能开机。

遇到很多电视有这种功能,不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的电视机是一插电源插头就会开机,这很正常,
因为之前关机时,也是直接拨电源插头操作关机。

您說的我有試過了!
我在想說是否工廠模式裡面有設一送電就開機...
想請問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說的我有試過了!
我在想說是否工廠模式裡面有設一送電就開機...
想請問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

如何進入工廠模式?少遇这类机型,帮不了忙哦!

不仿换过个空白的用户储存器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何進入工廠模式?少遇这类机型,帮不了忙哦!

不仿换过个空白的用户储存器一试。 ...

感謝~ 那我改先處理LED背光有時候會一閃一滅問題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有70吋好收我真該去收一臺
我家電漿電視差不多該報廢了因為已經看十四年了
畫面都是粉紅色班要看十幾分鐘才 ...

畫面都是粉紅色班要看十幾分鐘才會消失.......那是因為  有一個電壓太低了. 你要打開電視, 換裡面的突出來了的電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畫面都是粉紅色班要看十幾分鐘才會消失.......那是因為  有一個電壓太低了. 你要打開電視, 換裡面的突 ...

好幾年前換過邏輯板就好了
前幾天拆下來換了邏輯板九顆爆掉電容也沒有好
量Y板有個VBK電壓比較高標準是140V測試是170V調整不下來
弄不清VBK信號是幹什麼用的
看線路是邏輯板送信號過來在Y板放大做輸出
Fujitsu_P50XHA10(WS_ES_US).part1.rar (3 MB, 下載次數: 20)

Fujitsu_P50XHA10(WS_ES_US).part2.rar (1.38 MB, 下載次數: 13)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幾年前換過邏輯板就好了
前幾天拆下來換了邏輯板九顆爆掉電容也沒有好
量Y板有個VBK電壓比較高標準是14 ...

嚇死我了... ..你還在用這麼舊, 重的要死的電視. 我完全都停止修理了, 把它殺肉, 拿出零件. 以後可以做點焊機. 趕快去回收場, 去找一台電視, 一隻手就拿得動的電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