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HIMEI TL-32LF5D-500 有聲音沒有影像無背光

楼主(2017-08-09):
客人送來了這台液晶電視有聲音沒有影像,我們告知客人此機有很大的可能會是面板內的LED燈故障引起的,報價後客人答應讓我們處理維修。 我們處理LED燈一律都是更換全新燈條,而非只換故障的燈珠,更新全部條這樣才能使電視撐的更久。

銘牌

內部照

電源板

主機板

量測燈條中

量測燈條中(這組已故障了)

開始來拆面板吧

面板已拆卸下來了(每每拆一次面板就要擔心一次,很怕去弄破了)

終於看到了LED燈了

再來上電看一下有哪幾顆不會亮的(這台為15顆一串,共30顆兩串,下面那一串有問題所以不會亮)

那就開始來拆掉所有燈條囉

先接上新燈條測試看看會不會亮

我說過了原來是15顆一串,再加上我又不想再去改升壓板,所以只好把排列順序更動一下囉

再把面板一一的組裝回去,看看有沒有畫面及面板有沒有傷到,幸好都很漂亮

完修畫面,又可以讓客人撐一大陣子了

网友:
感謝分享..
原來是這樣呀,
還在想怎麼要變成這樣排咧??原來如此

网友A:
最近修電視變得好累,動不動就要拆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修電視變得好累,動不動就要拆面板。

對啊,現在好多都是LED故障要拆面板的,每拆一台我就怕一次,因為曾經弄破過三台了

网友B:
我不怎麼敢用這種取代方法. 我都是在原來的位置換上LED. 就是怕有顯示出白光點. 如果有壞LED一半以上的電視. 我就用跟你一樣的方法但是正負極其實不太好找出來. 因為那個白漆蓋住了都看不到. 都要玩刮刮樂....

最近才剛換了一台70寸電視的LED. 我用的是垂直法加上電視機紙箱割下來的瓦楞紙板...放在屏幕上然後慢慢的兩個一起傾斜, 屏幕跟紙板一起放在電視上面然後再慢慢的把紙板抽掉. 提供大家做參考互相學習.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碰到這種問題? 就是用LED測試器, 測量的時候是好的. 但是真正上機後有幾個LED又有問題了. 這種情形因為LED測試器是小電流. 其實我有製作一個電源供應器就是要燒機用的, 如果有興趣以後提供大家做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怎麼敢用這種取代方法. 我都是在原來的位置換上LED. 就是怕有顯示出白光點. 如果有壞LED一半以上的電視 ...

回彼得大帝有遇過,發生在CHIMEI的機子上,是有經驗的前輩提醒我是LED問題,一定要更換,後來真的更換完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怎麼敢用這種取代方法. 我都是在原來的位置換上LED. 就是怕有顯示出白光點. 如果有壞LED一半以上的電視 ...

這樣的排列方式並沒有出現哪裡特別亮或特別暗的情形發生,大部份會出現白光點都是有拆下透鏡重組回去沒有裝好才會有白光點出現

网友:
每次看完神人表演就覺得這麼大一台電視到底怎麼拆才不會壞掉    真的是術業有專攻

网友:
真是天才  這樣也完成    佩服大師

网友:
恭喜完修,看看漢克大的維修實例就好了,神人常常摸都會踢到鐵板了,就更不要說我久久才摸一次了,感謝分享!

网友C:
可以請問!大大們的LED燈條都哪裡拿的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請問!大大們的LED燈條都哪裡拿的捏!

破屏拆機的

网友D:
各位高手要練成這種功力需要多久時間?若練不成哪裡可以找到各位高手幫忙處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位高手要練成這種功力需要多久時間?若練不成哪裡可以找到各位高手幫忙處理謝謝. ...

先說一下我不是高手,我還在學習吸收前輩們的分享
我個人覺得要敢拆才有機會,只要你敢拆你就有機會修好它

网友:
只有這種怪燈條才怪設計 上面燈條串中間一半燈條電路  下面燈條串中間一半電路    victory

网友:
1.恭喜完修
2.LG32吋系列近3年出廠的....若遇到有聲音無背光....一樣都要換燈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