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國際牌 TC-32TK 液晶電視 冒煙 [維修實例]

楼主(2017-08-10):
[維修實例] 國際牌 TC-32TK 液晶電視 冒煙

客戶所拍的照片 一看傻眼了 冒煙

客戶陳訴 : 這部電視約一星期只開一次 這次一開機就冒煙了 趕緊將插頭拔掉

銘牌 :

拆殼後照圖 :

電源板 : 大龍炮那位置 已拆下上面那片鋁板

主機板 :

高壓背光板 :

我也不敢插電測試 所以有沒紅燈也不知道了
主要問題應該出在電源板 那就先找電源板麻煩 量測保險絲沒斷 全波整流二極體也好的 那問題應該不大
最先看到的是大龍炮放炮了 難怪煙那麼大

先把大龍炮拆下 再測量主機板情形 幾乎短路了

那就用斷開法(紅框處) 先找出問題點 是在大龍炮後面還是前面出問題 先斷開後面線路還是一樣短路

往前面線路找發現 D1 跟 Q1 量起來都短路 (紅框處)
那就拆下測量 拆下後電源板量測以沒短路了 那就是 D1 與 Q1 出問題

連帶旁邊的 R50A R50B 都開路了
記得以前不會修液晶電源時有換過一塊好像一樣的 就找出那塊舊的電源板拆零件來用

看大龍炮情況照

拆下後看得更清楚

再換個角度看

換好後還是要插電試試 怎沒 W數出現 只有 0.01A 那麼省電喔 紅燈有亮

既然紅燈有亮 也要硬著頭皮開機試看看
開機背光有亮起 那就接上信號看看了 有聲有影了
那就試機了 試機畫面

故障電源板位置圖 上面那2個紅色框就是斷開法拆開的點
下方藍色框 是 D1 Q1 跟 R50A R50B 位置

總換零件 C7 大龍炮 450V180uF  D1  Q1  R50A R50B 5顆 再把電源板電解電容全掃(換新)

D1
Q1

完修

网友A: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為什麼? 顯微照片如此的清楚! 而且沒有變形? 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是用什麼東西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為什麼? 顯微照片如此的清楚! 而且沒有變形? 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是用什麼東西照的? ...

SW04-1000倍顯微鏡
包裝盒
顯微鏡物品

電腦拍照圖

我找不到買的那個網址 但找到一樣的參考

高清1000倍數碼放大鏡

网友:
看電視看到冒煙,蠻驚心動魄的。還有時間拍照太寫實了。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反而要跟機主說一聲,您太厲害了,床上還躺著小朋友,竟然沒叫小朋友離開,這個家電擺設不太好,電視的上面是冷氣,旁邊有捕蚊燈,都是耗電量大的,可是延長線卻細細一條,當然冷氣沒接在一起,我的猜測,電視有可能是冷氣滴水滴到電視導致短路的,這樣很危險,請樓主務必提醒機主,電視要離開冷氣的下面,不然這樣的情形可能還會再發生!

网友B:
好淡定的一家人 冒煙還可以拍兩張照 小孩還躺在床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淡定的一家人 冒煙還可以拍兩張照 小孩還躺在床上…

那個弟弟搞不好被炸到嚇暈了....

.....掯偷看一下彩虹....就爆炸

网友:
我家好像也是這片電源板,看來後期的都cost down了,我的原裝電源板電容都是日製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淡定的一家人 冒煙還可以拍兩張照 小孩還躺在床上…

小朋友睡著了,看手腳位置可知,
小朋友睡覺就算電視掉下來照睡。LoL

网友C:
看了帖子才明白,原来是松下。

搂住是专业维修液晶电视吧,身手不凡。

在台湾,JVC、松下液晶电视都在台湾生产销售?

网友C:
引用 楼主:
SW04-1000倍顯微鏡
包裝盒

高清1000倍數碼放大鏡

这个可以与电脑联机拍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SW04-1000倍顯微鏡
包裝盒

高清1000倍數碼放大鏡

这个数码显微镜是哪个品牌型号,只能在台湾网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帖子才明白,原来是松下。

搂住是专业维修液晶电视吧,身手不凡。

我才剛學修理液晶電視 還要酷友多多教導提攜

這台松下電機國際牌 是台灣生產的 有無外銷不得而知

你提到 JVC 應該是說我另一篇維修文 JVC J65D吧 這部產地是 中國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清1000倍數碼放大鏡

这个可以与电脑联机拍照?

这个可以与电脑联机拍照?

這個 高清1000倍數碼放大鏡 是 USB接頭 所以應該只能與電腦連線觀看與拍照

这个数码显微镜是哪个品牌型号,只能在台湾网购?

高清1000倍數碼放大鏡 是 中國製 不可能那邊掏不到

對岸的 USB高清電子顯微鏡便攜工業數碼放大鏡1000倍美容黑頭皮膚檢測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