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40R300螢幕破損

楼主(2017-08-10):
只剩左下角有影像,電視有聲音,圖片裂痕的地方用手摸不出來,請問這是哪裡壞掉,維修費用大概多少呢?

网友:
螢幕破損一般都是報廢

网友:
也是  面板 除了保內免費維修外  人為因素 就放棄維修

楼主:
我也不確定是不是螢幕破損欸,圖片那樣看起來很像,真的只能放棄買新的嗎QQ

网友:
這就是破屏(google就知道了),一般都是直接換了。

网友:
面板破了,保內一樣公司不保(面板破幾乎 都是人為,目前還沒聽過自己破裂的)

网友A:
能在中古商找到同型號的機子,不開機的,賭他線路故障,將你那台的機板電源板等等換過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在中古商找到同型號的機子,不開機的,賭他線路故障,將你那台的機板電源板等等換過去..... ...

如果賭到同型號 不同面板  又要改線路 那就麻煩了
因破屏 都看不出 要他改線路 應該很難

网友:
破屏通常都是摸不出來~
因為表面有一張偏光膜~

网友:
到回收場碰碰運氣,找塊相同的面板替換,
也許還有希望讓影像重現江湖 !

网友:
不是吐槽,大同的機子中古商真的很多,如果能找到專門回收液晶電視的管道就更方便了,現在回收一台電視也才100左右,跟回收商買我們這兒一台是250,大小台都一樣,拼輸了也還可以承受。

网友:
建議送回收吧~

网友:
直接換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