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10v/220v 電源供應器接AC110V,12v輸出不足

楼主(2017-08-10):
小弟之前在大陸網站購買一電源供應器輸入110V/220V 轉12V,
收到貨用AC110V測試,輸出供應電壓最多只有9.7V,
拿到總開關用AC220V測試,輸出供應電壓就有達到12V以上(內有可調電壓鈕),
由於室電沒有220V迴路插座,
請問各位前輩是否可將電路上某元件替換就可達到110V確實轉12V的方法?

网友A:
sw1這開關就是切換110V/220V 你直接用線短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1這開關就是切換110V/220V 你直接用線短路就好了

謝謝maxcar大回復,請問是短路紅色箭頭這裡嗎?
這有3個洞,不知道該短路哪2個!
短路錯板子會燒掉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maxcar大回復,請問是短路紅色箭頭這裡嗎?
這有3個洞,不知道該短路哪2個!
短路錯板子會燒掉嗎?

其中一腳是兩個大電容一個正一個負連接在一起就是了

你照片圖我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腳是兩個大電容一個正一個負連接在一起就是了

你照片圖我看不清楚

謝謝maxcar大,照你的方式已找到該短路的兩點~短路後輸出電壓可達12v~非常感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maxcar大,照你的方式已找到該短路的兩點~短路後輸出電壓可達12v~非常感謝您~ ...

能拍照分享給其他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拍照分享給其他人嗎?

网友C:
這塊跟明緯的....粉像....
原本應該有SW1...用來切換110/220V的....卻偷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塊跟明緯的....粉像....
原本應該有SW1...用來切換110/220V的....卻偷料了

arthur0518大,
想請問一下,
如果MW這台明明是12V的電供,
輸出電壓卻在15V,(12V電扇馬達,運轉出現味道),
這樣算正常嗎?還是要再檢查哪裡.
電容故障,我有換過..

网友D:
MW圖片右上角那顆VR(SVR1)可以調輸出電壓。
R33兩顆電組一組,拿來控制最大輸出電流。(可改成用一顆)

裸充鋰電池經常拿MW來改,然後調整輸出電流避免過大或造成過荷
其實如果改那顆VR,還可以使調整電壓範圍更大,
如果輸出電壓大,記得順便限制輸出電流以免超過設計瓦數過載。
因為是12V,所以應該是16V 電容,要變更電壓不建議超過15V,往下調是OK的
如果用5K VR ,電壓應該可以下調更小(如3V....)

Specs:

    Mean Well S-150-12
    150w max continuous output
    12V - adjustable from 10.6V - 13.2V <標示電壓範圍
    (9.63 - 14.38 measured 1 sample) <-實測電壓範圍
    12.5A max continuous output@12V -
    12V x 12.5A = 150W

Restricting Current (Amps): R33 Mod (限流,調整R33電阻可調整最大輸出電流)
Running a resister in parallel with R33-R38 will further limit current

    15.8A = OEM 736 ohm
    14.9A = 12K
    13.8A = 5K
    13.5A = 4K
    13A = 3.35A
    12.7A = 3K
    12A = 2.23k
    11.6A = 2K
    11A = 1.6k
    10A = 1.25k
    9.9A = 1.1K
    9A = 940ohm
    8A = 716ohm
    7A = 546ohm
    6A = 409ohm
    5A = 319ohm
    4A = 221ohm
    3A = 145ohm
    2A = 87ohm
    1A = 27ohm

電壓調整: (更換SVR1)
    By changing the value of the Voltage pot, I was able to lower the output range substantially.
    Sample tested as 9.66V - 14.40V

    1K = 9.24 - 14.32V (oem)
    2K = 7.46 - 14.3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rthur0518大,
想請問一下,
如果MW這台明明是12V的電供,

稟告仙姑:

弟子看不懂英文...給個網址...請您自個瞧瞧

https://endless-sphere.com/w/index.php/S-150-12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rthur0518大,
想請問一下,
如果MW這台明明是12V的電供,

由arthur0518大提供的連結說明
   SVR1 與R25 串接負責回授調整輸出電壓,

你的問題....12V的電供,輸出電壓卻在15V
    是 SVR1 與R25 回路斷了  沒回授信號導致控制晶片以為輸出不足  於開啟到最大輸出
    大部分是SVR1 中心接點氧化腐蝕  或是R25故障變值

    可以試著短路SVR1, 輸出電壓能否降到12V以下
       如果可以則是  SVR1 故障,
       如果不能降到12V以下,  多半是R25故障變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稟告仙姑:

弟子看不懂英文...給個網址...請您自個瞧瞧

考倒仙姑,
仙姑只懂台語,國語.
其他語言無法溝通.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由arthur0518大提供的連結說明
   SVR1 與R25 串接負責回授調整輸出電壓,

我再試試,
檢查看看這些零件是否有故障.
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考倒仙姑,
仙姑只懂台語,國語.
其他語言無法溝通.

仙姑....網路流覽器...應該可以掛載"翻譯裝置"(右上角)...
我都碼...偷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仙姑....網路流覽器...應該可以掛載"翻譯裝置"(右上角)...
我都碼...偷偷看

我知我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由arthur0518大提供的連結說明
   SVR1 與R25 串接負責回授調整輸出電壓,

感謝SIMON1016教導,
我沒短路svr1,
但直接調整SVR1開關,
可以降至10V,
雖然電路不一樣(型號不一樣),
但我又學到技術,
謝謝教導..
已經調整到12V的輸出,
賺到一台12V電供.

可能原使用者故意調至15V使用,
剛剛要蓋上蓋子時,
才看到外蓋有寫ADJ(調整),
我撿到時只看到電容爆,
換一換也沒想到它還可以調整電壓(糗)..

网友:
引用 网友D:
MW圖片右上角那顆VR(SVR1)可以調輸出電壓。
R33兩顆電組一組,拿來控制最大輸出電流。(可改成用一顆)

有時用手機看,
剛好分頁沒看到,
感謝Axel大解釋這麼詳細,
有學到關鍵技術,
已調整VR1,電壓輸出12V.
謝謝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塊跟明緯的....粉像....
原本應該有SW1...用來切換110/220V的....卻偷料了

原來是這顆電供輸入只有220V,
並沒有安裝110V與220V切換開關,
所以現在用110V,需短接SW1,
(仙姑功力太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來是這顆電供輸入只有220V,
並沒有安裝110V與220V切換開關,
所以現在用110V,需短接SW1,

稟報仙姑:

沒有安裝切換開關的...應該大都是...對岸的產品(使用220V)
本地製造的...通常不會去省略那幾塊錢的成本(民情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稟報仙姑:

沒有安裝切換開關的...應該大都是...對岸的產品(使用220V)

我知我知~
感謝.

网友:
220VAC(全波整流)與110VAC(半波整流)
的切換方法(只要一個開關或短路即可)

詳細說明與詳請 請參考 W大 帖子

電源供應器110/220V切換開關的討論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7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時用手機看,
剛好分頁沒看到,
感謝Axel大解釋這麼詳細,

因為不久前改過MW 24V電源,所以還有點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