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XA990-UD5 不開機 DDR3記憶體 無Reset

楼主(2017-08-10):
debug卡E3上假負載測量DDR3記憶體無Reset 1.5V無點位圖、圖紙~~請高人指點,這腳位連接到什麼元件上面~~

网友:
隔空取藥,胡亂投藥....

主症: 圖文不對,圖文不對,圖文不對...
圖也不是有問題的主機板...

投藥: 請版主,....回收,回收,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