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光陽 KYMCO V2回充系統有問題

楼主(2017-08-10):
大家好
因為小弟的車子經過多年的問題後
在經過大保養之後終於能夠順暢的奔馳在馬路上
http://bbs.pigoo.com/thread-62047-1-2.html

但是...現在又有問題了
01.晚上我開大燈騎車時,電瓶的紅燈都會亮起來,所以我都會在停紅燈時把大燈關掉,不過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這是不是應該是電瓶的回充系統有問題了。
02.電瓶小弟我已經有換過新的了,而且我目前都大概兩個星期會沖一次電
03.不知道在高雄地區是否有師傅大大可以協助我將這問題處理掉呢?
04.維修過程我想記錄下來與痞酷的大夥們分享,不知道是不是有哪位師父可以幫忙報價
05.萬分感謝大家的協助!!

補充內容 (2017-8-28 09:27 AM):
2017/08/20
01.在痞酷家族的幫忙之下,此CASE已順利修復
02.一直持續測試到現在,狀況良好,所以確認是整流器的問題
03.感謝痞酷家族們的大家幫忙

网友:
整流器壞了機會大可以自己買一個換

网友:
你要不要先發揮“痞酷”的精神試試。
可先排除電瓶的問題(既已換新),
再來就不外整流器與線圈兩大部份。
而所需用到儀器,都是痞酷基本的(三用電錶、電流表)。
成就感是無限的……

网友:
用電表量量看,發動催油的時候電壓有沒有14V左右,若還是12.4V上下,整流器上網買一顆先換看看!上網買便宜很多!!!加油~~~

网友:
電流表夾一下不就有答案了

网友A:
你知道你的電瓶,裝多大嗎,七號或是十號,你常常騎晚上嗎?然後又不關大燈直接熄火,隔天早上又直接起動,有注意關大燈這個問題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你的電瓶,裝多大嗎,七號或是十號,你常常騎晚上嗎?然後又不關大燈直接熄火,隔天早上又直接起動, ...

大大
感謝你的提醒
小弟用的電瓶如下圖

01.這應該是你說的七號吧!!
02.我還蠻常騎半夜的,因為工作到很晚
03.我都習慣關掉大燈後才把機車停掉。

感謝指導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忙
既然maxcar / picco9 / win00 / louiswen 大大都說這可以自己動手
那我就先自己測試看看

louiswen大大
所以我是直接量測電瓶的正負極,看催油門及未催油門的差別嗎??
我盡快把量測的數據PO上來
感謝大家的協助

楼主:
報告
我量測完了
機車未啟動前

機車啟動後

機車加油門最高13.40V

所以這樣可以依大大們判斷的
是"整流器"或"線圈"問題來著手排除了嗎

整流器有沒有甚麼型號呢?又或是只是整流器內部的甚麼零件損壞換掉就好呢?

還有一點是整流器安裝在哪邊呢??我坐墊拆下來就看的到了嗎?

网友:
整流器機會很大 . 預防錯殺 . 內仁三條黃線阻值量一下
整流器用原廠的 . 不要用副廠的

整流器內部零件損壞換掉就好 . 這樣說是沒錯 . 但是要有閒工夫去挖掉封膠........

网友:
回充電壓有點低,您這個是三相的,可能有欠相,請發動後量三相各相間電壓是否相同,是的話壓寶調壓器
不是的話可能要換內仁,這個會槌心肝

网友:
爬一下汽機車版的頂置文章會有相關測量
還有注意遺下保險絲是否接觸不良 也會有回充不良現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
我量測完了
機車未啟動前

發動後,打開大燈,怠速跟4000轉電壓值是多少?

网友C:
催油時回充沒到14V,很明顯就是充電力不夠,若是我就會換掉整流器試試!!!
網路上有在教人怎樣測整流器好壞的,可以上網找看看~~~
另外我覺得車行怎麼沒把你一次用好,覺得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催油時回充沒到14V,很明顯就是充電力不夠,若是我就會換掉整流器試試!!!
網路上有在教人怎樣測整流器好壞的, ...

louiswen~
車子的回充系統是最近一兩個月才開始發生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發動後,打開大燈,怠速跟4000轉電壓值是多少?

恩恩~
打開大燈的電壓我沒測試到
我再量測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打開大燈的電壓我沒測試到
我再量測看看

沒開大燈電壓都這副德性了......開了還用量嗎?

网友:
整流器在車頭,面板下方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62695-1-1.html
這一篇,你有看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62695-1-1.html
這一篇,你有看過嗎

大大
我正想再發文出來
因為晚上把機車坐墊拆開,沒看到整流器的影子

全圖

部分圖1

部分圖2

部分圖3

現在知道了,我在拆儀表板的位置來看看
希望我的問題是換個整流器就好了

要拆到"山葉 勁戰 充電系統維修(完整版)"這樣的細部
我的雞絲頭沒有那麼齊

感謝大大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我正想再發文出來
因為晚上把機車坐墊拆開,沒看到整流器的影子

那是線圈壞了我才那樣拆到細部
整流器應該在前斜板裡面 或排氣管尾部正上方
然後拆開整流器接頭測量三條黃線的交流電壓
怠速應該會在20以上
5000rpm應該會5-60以上線圈還在合理範圍內
所以可以判斷整流器掛了
工具 一把十字起子即可

网友:
豪邁車子,
整流器應該在"前斜板"裡面

网友:
你的機車手冊還在嗎,可以看一下,你原廠電池是寫幾號的

网友:
整流器在前斜板裡面,拆開前斜板就可看到了。
至於檢測方法在11樓主 changold2 大,已替你找到原廠檢修手冊。
只需順注意下各接頭處,有無接觸不良的地方。
加油....已有感覺了

楼主:
感謝大家的火力支援
目前小弟已經把前斜板拆除並量測數據
01.前斜板拆除後就可以看到整流器

02.量測黃色線的阻抗

03.其他檔位量測黃色線阻抗

04.黃綠線量測
黃綠測試_無通

黃綠測試_通

黃綠測試_無通

05.紅黃線量測
紅黃測試_無通

紅黃測試_無通

紅黃測試_無通

06.綠黃線測試
綠黃測試_通

綠黃測試_無通

綠黃測試_無通

07.因找不到黃/紅白 線,所以沒有量測數據

08.機車發動時的黃線電壓數據

09.基於以上的數據,現在是否已經能夠確定是整流器的問題了呢?
至於要去哪邊購買還懇請各位大大們幫忙提供訊息。
感謝大大們費心指導

网友A:
你家的人有沒有十號的電池,借來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的人有沒有十號的電池,借來用用

我去問問看
有借到
就拿來借你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問問看
有借到
就拿來借你唷!!

借來測試看看.

网友:
在下的車也發生過回充的問題,不外乎先換一顆電瓶,換了新電瓶,沒幾天又沒電了,換了整流子仍異常,後來無意見看到我的剎車燈在亮,才發現剎車有問題, 一直在亮燈,導致沒充電,修理好就正常充電了,希望你是單純整流子問題,提供參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火力支援
目前小弟已經把前斜板拆除並量測數據
01.前斜板拆除後就可以看到整流器

三相各相間電壓不同發電線圈問題大

网友:
金牌II-125 Fi電氣回路圖(彩).pdf (194.87 KB, 下載次數: 59)
V2的電路圖,請您參考

不過就像樓上前輩的建議,您的3條黃線如果發動後各線間電壓不均等,有掛內仁的可能

請您拆掉黃線插頭,量各2條黃線間電阻是否相同,如果一樣,可能是調壓器內部短路導致單相壓降

网友:
您的症狀,車行處理方式就是先換新的調壓器,如果這樣會正常就直接組裝跟您收錢
還不行大概會問您同不同意換內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相各相間電壓不同發電線圈問題大

若果真如此
那不就要跟q41074107大大一樣
拆到線圈了
那帶志丟大條呀!!

這樣我還要找整流器回來換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若果真如此
那不就要跟q41074107大大一樣
拆到線圈了

只要把三條黃線插頭拔掉
發動後量電壓都要一樣空載電壓都很高
各相間電壓差很大就是燒線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果真如此
那不就要跟q41074107大大一樣
拆到線圈了

這也是DIY的兩難,臺灣超過4000家的機車行,電機底子強的不多,大多用換換看修電路系統故障

問題是DIY萬一壓錯寶,呆料問題就滿大的,V2的調壓器網拍價約700-800,材料行應該不會差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把三條黃線插頭拔掉
發動後量電壓都要一樣空載電壓都很高
各相間電壓差很大就是燒線圈了 ...

記得先把電池充飽,畢竟電腦,油幫,噴嘴,各項感應器都要吃電

還有黃線要量電盤輸出端,不是調壓器那頭

网友:
小弟再重看您的相片,請您檢查是否量對線

調壓器出來有2組接頭,您的綠線看起來不像電路圖的綠/黑/紅線組,請您核對小弟提供電路圖再重量一次

原始維修手冊檔是在環保署車輛回收網頁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問問看
有借到
就拿來借你唷!!

借我作什麼,是你的車要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火力支援
目前小弟已經把前斜板拆除並量測數據
01.前斜板拆除後就可以看到整流器

1.測量交流發電機線圈輸出,各黃線間應為1.0~1.8Ω。(需把接頭拆除較為準確)。
見圖你並未拆除,而直接接上整流器。
2.檢測整流器正、反向導通與不導通,應用二極體檔(你切至通斷檔)。
請你打掉重測。再來判斷交流發電機為何會有11.17V的輸出(其他兩次各為7.74V與7.27V)。

网友:
樓主 恭喜離完修不遠了 記得發完修文
簡單的不接整流器怠速測三條黃線交流電壓 應20V以上
有20V以上那就大膽的換整流器了
我會維修到發電線圈大概ˋ中1000元發票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測量交流發電機線圈輸出,各黃線間應為1.0~1.8Ω。(需把接頭拆除較為準確)。
見圖你並未拆除,而直接 ...

pico9大大~
確實如你所說
檔位切錯去量測了!!

01.今天在把車子拆開量測線圈數據
02.線圈阻抗量測
黃1-黃2 / 黃1-黃3 / 黃2-黃3
各相間的阻抗為1.0歐姆

03.機車發動
黃1-黃2 / 黃1-黃3 / 黃2-黃3
怠速電壓三相間都差不多值(約在25~27v)

04.轉動油門到相同的位置(手感)
黃1-黃2 / 黃1-黃3 / 黃2-黃3
電壓三相間都差不多值(約在70v)
沒手可以拍照了,所以沒照片

05.今天量測完數據後,我也可以確定是"整流器"出問題了

06.昨天去換機油也有順便問老闆看整流器多少
     老闆報價$700
      若要他更換$1000

07.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非常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我作什麼,是你的車要用的,

大大
不知道借來能做甚麼樣的測試呢
還請指導

网友F:
引用 楼主:
pico9大大~
確實如你所說
檔位切錯去量測了!!

如果真的是整流器問題,
到機車材料店買,
不要在機車店買,
機車店價格可能比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真的是整流器問題,
到機車材料店買,
不要在機車店買,

兩陽的料滿普遍的,基本上材料行都會有
原則上大致通用,除非您住得很偏僻,只能靠網購,不然前斜板不要裝回,直接騎去材料行指給老闆看說要買這顆

您搞了這回應該對車子的電力系統有了相當認識,下次就順手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ico9大大~
確實如你所說
檔位切錯去量測了!!

網路經驗,最好買原廠料,副廠的風評都不怎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pico9大大~
確實如你所說
檔位切錯去量測了!!

好便宜 才700這價錢可以叫貨了 女王的勁戰就要900
記得發實例維修 感恩

网友G:
都已經拆到這部份了
剩兩顆螺絲了
準備10號T桿就可以拆下整流器

換新後
怠速電壓 至少要13.1V~14.4V之間就代表電系正常了

建議你拆前斜板 直接騎去車行 跟老闆直接買零件
新品直接接上後 發動 量測電瓶電壓 就知道結果了
如果電壓正常 再回家自己更換即可

你都已經拆成這樣了 就不要給車行賺了 剩兩顆固定螺絲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pico9大大~
確實如你所說
檔位切錯去量測了!!

版大如欲換新整流器,麻煩舊的能否補張三條黃線各與紅線及綠線之正、反電壓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大如欲換新整流器,麻煩舊的能否補張三條黃線各與紅線及綠線之正、反電壓圖。 ...

picco~
正、反電壓圖?
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
可以幫我解釋一下嗎?
我再補足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已經拆到這部份了
剩兩顆螺絲了
準備10號T桿就可以拆下整流器

是呀!!光查這線路問題
就耗掉了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
拆前協版3~4次
坐墊也拆開
要不是雞絲頭有限、時間有限
真的就讓我拆光光了

网友:
我看沒屋頂的有在賣 整流器 一顆500元

网友E:
引用 楼主:
picco~
正、反電壓圖?
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

如測量二極體的方式,粗略檢測整流器。
在11樓有檢測方式。
三條黃線與紅線之間各順向、反向電壓(導通與不導通)。
再來就是黃線與綠線各順向、反向電壓(導通與不導通)。
PS:大大已完修了嗎?故障點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測量二極體的方式,粗略檢測整流器。
在11樓有檢測方式。
三條黃線與紅線之間各順向、反向電壓(導通與 ...

2017/8/20
將舊品拆下量測

黃1/綠 量測-OL

黃2/綠 量測-OL

黃3/綠 量測-OL

紅/黃1 量測-OL

紅/黃2 量測-OL

紅/黃3 量測-OL

綠/黃1 量測- 0.475V

綠/黃2 量測- 0V

綠/黃3 量測- 0.495

以上是舊品拆下後所量測的數據
請各位大大參考

楼主:
2017/8/20完修
在沒屋頂訂購新的整流器於今天中午到貨,所以就馬上去把東西領回家
整流器資訊

舊的整流器型號

到附近的機車行,跟老闆借T板10mm來拆舊品

新品量測
@黃1/綠   黃2/綠   黃3/綠  都量測到OL(因量測結果相同,只傳送一張照片代表)

@紅/黃1   紅/黃2   紅/黃3  都量測到OL(因量測結果相同,只傳送一張照片代表)

@綠/黃1   量測值0.500V

@綠/黃2   量測值0.512V

@綠/黃3   量測值0.513V

未更換之前-機車未發動,電瓶量測電壓12.87V

未更換之前-機車發動後,電瓶量測電壓13.31V

更換新品後

更換新品後-機車未發動,電瓶量測電壓13.04V

更換新品後-機車發動後,電瓶量測電壓13.82V

更換新品後-機車發動後,大燈開啟並量測電壓為13.79V

更換新品後-機車發動後,大燈開啟,沒有發生電瓶異常指示燈亮起的現象

將新品固定

拆下退役的整流器

夜間出門開啟大燈,狀況一切良好。完修。

在此感謝痞酷的各位大大們的細心指導,雖然用了比較多的時間處理,但最終也完成了這個作業
衷心的感謝大家!!這個CASE目前已經完修。可以請版主幫忙將此帖移到適合的地方。感謝!!

网友:
那老闆真大方~

网友E:
引用 楼主:
2017/8/20
將舊品拆下量測

感謝版大的數據。也恭喜完修(成就感無限)。
雖然沒有紅/黃的順向電壓,但參照黃1/綠 量測-OL(圖1);綠/黃2 量測- 0V(圖8),
已顯示短路。
老闆知道你不買他的零件,卻借你工具(交情不錯哦...)。
PS:題外話。請問此零件價格為?

网友H:
噴射的整流器好貴啊,我買化油的整流器原廠才100元...,你那個洩放電阻要不要順便換掉,

電壓回充不正常除了電池和整流器,洩放電阻也是問題之一...ccc...

网友F:
引用 楼主:
2017/8/20完修
在沒屋頂訂購新的整流器於今天中午到貨,所以就馬上去把東西領回家
整流器資訊

恭喜你了,終於修好了.
要是我都先換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噴射的整流器好貴啊,我買化油的整流器原廠才100元...,你那個洩放電阻要不要順便換掉,

電壓回充不正常除 ...

洩放電阻是在哪邊呢
還請大大幫忙提供位置
我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版大的數據。也恭喜完修(成就感無限)。
雖然沒有紅/黃的順向電壓,但參照黃1/綠 量測-OL(圖1);綠 ...

我只是跟老闆借工具,他並不知道我要搞機車^^"
$565含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你了,終於修好了.
要是我都先換再說.

這次整個RUN過一遍
下次我就知道了!!
這樣我就不會這樣耗時間了
經驗真的很重要!!
也非常感謝大大們的指導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次整個RUN過一遍
下次我就知道了!!
這樣我就不會這樣耗時間了

下次要換的時間,
大概這台車也要報廢了,
這是我的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次要換的時間,
大概這台車也要報廢了,
這是我的經驗.

我都很努力地在保養耶!!
希望可以撐很久啦!!
不過最近是有想要改騎電動車
環保一下地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很努力地在保養耶!!
希望可以撐很久啦!!
不過最近是有想要改騎電動車

電動車電池也是個問題,
短程應該適當,
維修費也不便宜,
要考量清楚.

网友I:
佩服,完整的維修紀錄,耐心和信心十足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佩服,完整的維修紀錄,耐心和信心十足

說真的
有痞酷大家族做後盾
若沒有時間上要完成的壓力
我覺得都可以自己慢慢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洩放電阻是在哪邊呢
還請大大幫忙提供位置
我檢查看看

三相發電沒有水泥電阻這個東西都也是整流器在負載 開大燈燈泡幫忙分擔整流器負載
大大這篇可能你要重新發新帖會比較有完整性

楼主:
好的,我找時間重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