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瀚宇彩晶HSD190FEN6-A畫面直條紋

楼主(2017-08-10):
各位維修高手大家好,最近收了一批19吋hannstar的液晶面板+邏輯板,有一些問題點包括白屏,黑屏(無畫面),直橫條紋等等....
今天上傳了直橫條紋的故障畫面的圖片,這個故障畫面我有量了一下面板工作電壓VDD,AVDD,VGH,VGL及GAMMA電壓都正常,
可否請各位高手指點一下查修方向,謝謝!!!

楼主:
我是使用公板去點每一片的

网友:
黑、白屏的或许有线希望;

直、横线的处理起来会很棘手,看到可象没Y的

楼主:
有幾片黑屏我是換U1就正常了,但有些換了還是一樣

楼主:
因為數量很多,所以若查到問題點,就一併可以修好很多片

网友:
黑屏的可换换主控芯片,

白屏的可查查面板工作电压;

致于直、横线,面板工作电压又正常的个人认为都是Y驱动问题,
现大部份Y驱动都封装在玻璃内,即使有热压机也无能为力哈!

楼主:
多謝巨风兄的指點,主控芯片是指U1嗎?請問U1及U2的功能是什麼?我都找不到DATASHEET

网友:
U1我们称为主控芯片,将主板输来的数字视频信号(LVDS)转换为图像数据信号(RSDS),并产生行、列用的
各种时序控制信号。

u2为DC/DC变换,将上屏电压转变为面板所需的各种工作电压(通常为5大电压)。

浅见。。

楼主:
所以問題都出在這二顆IC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