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F-Y184BW 除濕機~~水滿燈閃爍 維修

楼主(2017-08-10):
觀賞之前上面那個公狗給他按一下

這台在回收場插電測試水箱無水,水滿燈卻閃爍
心想應該是水滿微動開關故障$250把他帶回家
拆開內部很乾淨只有少許灰塵
濕度感應器
壓縮機銅管線路很新看起來狀況很好
順便把風扇馬達拆下來上上油
光觸媒燈管
水滿微動開關
拆之前我試著按壓水滿微動開關
除濕機竟然啟動了,沒有心理準備有點嚇我一跳
結果前冷排冰冰後熱排燙燙的~~他是
但是為甚麼水滿燈會閃機器部運作哩?
後來找到兇手了

有顆固定吸住水箱門的磁鐵脫離
黏在水箱的鐵片上
因為這離家出走的磁鐵使的水箱門無法緊閉
所以無法觸動微動開關所以水滿燈才會一直閃爍
我唯一能做的只是把磁鐵用矽利康黏固定~~明天又是好機一台
那我到底修了什麼ㄚ?這比較像開箱拆解文吧~~~
依照往例清洗乾淨別人家的味道才不會跑來你家
上面這塊壓克力透光板裡面有灰塵也要拆下來洗才會布鈴不鈴的
LED藏在銀色塑蓋裡
這個LED開關沒在面板上,需要長按功能選擇鍵,就可以關掉壓克力上的LED燈
光觸媒拍一下
等等用水蠟給他整機擦一下

网友:
構造…分解圖。

网友: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我從來沒聽過....光觸媒燈管???  趕快研究一下, 才可以假裝懂很多.

將紫外線燈管結合以奈米技術製成之二氧化鈦,利用燈管之光源觸發二氧化鈦表面並和水份結合形成氫氧自由基,經氫氧自由基進行氧化作用後將細菌病毒殺滅...

『光觸媒燈管』之作用原理及功能為何?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 ... 050801000012KK04716

光觸媒是一種半導體結晶材料,被光照射以後,材料中的電子會跳出來,並留下一個具有強大氧化能力的帶正電孔洞,這些電子與電洞在化學上稱為「電子洞對」。當電子與空氣中的氧分子(O2)相遇時,即生成反應性很強的超級氧分子(˙O2-)﹔當電洞與空氣中的水氣(H2O)相遇時,會透過光化學反應搶奪水中氫氧基的電子,此時,失去電子的氫氧基立刻變成不安定的氫氧自由基(˙OH)。一旦不安定的氫氧自由基遇到外來的、附在物體表面上的有機物時,又會藉由搶奪對方電子的方式使自己趨於穩定。如此一來,有機物即被氧化,變成水和二氧化碳,消散在空氣中。

网友:
運氣不錯喔~~撿到一台

台灣經濟很好的~~~經常有許多人家電故障不修買新的

网友A:
恭喜完修,您這台怪家私滿多的,像冷媒銅管的電磁閥,不知有何用途

還有都有微動開關了,磁鐵掉了為何會亮滿水燈,小弟之前修的因為滿水靠霍爾IC感應,您這個又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您這台怪家私滿多的,像冷媒銅管的電磁閥,不知有何用途

還有都有微動開關了,磁鐵掉了為何會亮 ...

那磁鐵掉落吸附在水箱上的鐵片
以至於關水箱無法跟機身緊閉
浮球無法觸動微動開關
原來了主人應該是沒發現這問題
以為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磁鐵掉落吸附在水箱上的鐵片
以至於關水箱無法跟機身緊閉
浮球無法觸動微動開關

那真的是撿到了,不然這個新機幾乎都上萬
您都在哪裡燒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磁鐵掉落吸附在水箱上的鐵片
以至於關水箱無法跟機身緊閉
浮球無法觸動微動開關

會發現才有鬼了
我住的社區一堆天龍人
好好一台液晶電視跟螢幕
就直接放回收室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真的是撿到了,不然這個新機幾乎都上萬
您都在哪裡燒香

跟那個新竹的誰有的比了......他們都是撿高檔軟貨回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會發現才有鬼了
我住的社區一堆天龍人
好好一台液晶電視跟螢幕

那你不是賺到了?有些人是吵架丟東西,有些人就是想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不是賺到了?有些人是吵架丟東西,有些人就是想換。

因為太多,所以現在有好的,都直接去二手店寄賣
反正無本生意~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真的是撿到了,不然這個新機幾乎都上萬
您都在哪裡燒香

我小時候住北港媽祖廟旁邊
燒香很容易,媽祖要保佑比較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