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淘寶買的220V 50HZ料理機台灣能否使用

楼主(2017-08-11):
淘寶買了這款「金正 818A破壁料理机」。
回來插上冷氣孔,可以加熱但馬達不會轉,不知道是摔壞了?還是因為台灣 220V 60HZ,與大陸 50HZ不同的關係?請達人幫忙解惑一下。謝謝!

网友:
圖片?? 還有開關有測量嗎?  , 50-->60Hz會讓轉速變快些對他應該影響不大

网友:
大陸品管本來就不好
如果是物品較大長途運輸壞掉機率很大
寄回去換一台

楼主:
機器長這樣

觸控面板,沒有開關

插電面板就亮起來,沒有顯示錯誤訊息,但只能加熱,馬達不會轉。

楼主:
由於這個機器不能寄台灣,是另找集運運回來的。原本想退貨,但集運公司說很貴又很麻煩。所以想先釐清是故障還是電源的問題。

网友:
樓主在買之前沒先詢問店家台灣的電壓頻率能否使用嘛?或售後維修窗口等等...
如都有做好買前的顧慮應該可省下買後的困擾喔!

先前個人買到碎紙機是220V50HZ透過WeChat聯繫賣家就寄110V60HZ變壓器過來

先用視頻將問題錄下,再用WeChat讓賣家知道,好的店家都是有終身保固的..

网友:
玻璃瓶身未對正置放,導致下方微動開關未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