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台灣通用科技 GM-178 18吋工業扇會抖

楼主(2017-08-11):
大家午安,這台風扇本來完全不會動,更換溫保後滿懷欣喜來安裝
結果裝了之後,發現運轉整個機體抖動的很嚴重
但是單純不裝葉片只有軸承,是完全不會晃的
我以為是扇片可能有變形或裂開,於是就去買了一個18吋工業用的扇葉更換

更換之後,只有稍微稍微好一點點
仔細一看發現其實螺絲鎖住後,手去搖葉片是不穩的(如影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 Ek/view?usp=sharing
這樣轉動等於葉片也在晃動...
新買葉片是18吋工業扇專用的,應該也沒錯,不曉得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救它

by the way
很常使用壓條固定修飾電線,也會很常遇到一些轉角問題
一般這個轉角要怎麼畫線和切割,或購買什麼工具,才會讓接縫處漂亮呢?
↓我接起來就變這樣醜醜的

新買的寫18吋工業扇專用

新買的寫18吋工業扇專用

螺絲鎖緊後,圓柱不會在正中間

螺絲鎖緊後,圓柱不會在正中間

不知用什麼工具方法可以做得漂亮

不知用什麼工具方法可以做得漂亮

网友A:
看起來馬達心軸跟葉片孔內少了襯套類的東西~~

壓條我知道有這種工具可用~~~

网友B:
應該是買錯了
你買的是11mm軸心用的葉片
照片中
你風扇的軸心明顯小於11mm
所以
看原先舊扇葉上有無標註是幾mm
或者拿游標卡尺量一下風扇軸心
再買過一個吧

网友:
你新買的葉片,孔徑是11M/M,風扇的軸心明顯小於孔徑,造成偏心,轉起來當來搖搖恍恍,
方法一:再中間套一個銅套,如果孔徑與軸心相差3M/M以上,可以用這個方法。
方法二:用鐵弗龍膠帶纏繞在軸心上,直到孔徑剛好可以塞入為止,孔徑與軸心相差太小,銅套無法製作時使用。鐵弗龍膠帶的硬度大於電氣膠帶,螺絲固定後比較不會偏心,可以繞的稍大一些,將風扇硬擠進去,這樣更為穩固。

网友:
也許是培林磨損了,換一顆就好 也比較安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買錯了
你買的是11mm軸心用的葉片
照片中

感謝各位回覆,原來18"工業扇葉片還有各種ˋ孔徑
我去振宇買的時候只看到一種,所ˋ已一直以為都是一樣的
我在網路訂過孔徑8mm的來試試看~

謝謝各位,長知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馬達心軸跟葉片孔內少了襯套類的東西~~

壓條我知道有這種工具可用~~~

原來還有這種東西,長知識了

网友:
  若線槽直角轉彎處不多, 可去五金賣場找 "線槽 L 型配件".

  若不知啥德性, 拍賣網站內搜尋 "線槽 L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回覆,原來18"工業扇葉片還有各種ˋ孔徑
我去振宇買的時候只看到一種,所ˋ已一直以為都是一樣的 ...

扇葉不能拿去換嗎?線槽參考8樓大大的建議,看起來不錯用。